450实操问题!外加天8控~高手请进~

楼主(2009-03-29):
这段时间我配了一个YT450加天8控~ ~       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模拟了基本悬停能做到!    去地下停车场实操!
              给飞机加油门~ 地面效应  偏左~   ~   ~(保持油门)我给右舵~  ~~  一给舵,油门就自动加~给越多~加速越快~~马上回舵油门也慢了下来~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  可能模拟和现实真的有差别~   又或者是不是调到了什么~  !

还有请教下:混控是什么意思~  ~我的天8玩不了模拟器~~能连接上去就是控不听使唤~一动就全部乱跑~    我是用多合一USB加密狗玩G4的,本来用天6控玩的都没问题的! 现在 想用天8练下~   谁教教我啊~!! !!!

还有我的陀螺也是自己配的垃圾~奸商给我介绍他们自己的牌子~说保证能锁尾的` ~!但是现在我想换掉~  想上401~但是已经没米了 ~ 所以问下大家~ 401点级别的陀螺是什么?  GY700?GY800? 尾舵机要选什么好?

网友:
不要过于依赖电子产品,技术才是第一位的!!!

天8没有用过,无法给出建议,看看是否操控手法是否打多连带动了油门?

还有就是是否天8设置了混控?,把油门和打舵联系在一起了.

当地找个老鸟帮看看,有些问题实地解决比较容易!

网友:
上个二手的401吧,401用着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点级别的陀螺是什 ...

好像是 GY240,稍稍改动可变成401。

网友:
给飞机加油门~ 地面效应  偏左~   ~   ~(保持油门)我给右舵~  ~~  一给舵,油门就自动加~给越多~加速越快~~马上回舵油门也慢了下来~
(你看看是不 加了自定义混控了,再高级里面,默认应该没有的 。)

还有请教下:混控是什么意思~  ~我的天8玩不了模拟器~~能连接上去就是控不听使唤~一动就全部乱跑~    我是用多合一USB加密狗玩G4的,本来用天6控玩的都没问题的! 现在 想用天8练下~   谁教教我啊~!! !!!
(我的T9 也玩不了模拟器,正常现象,不必惊慌!!忍了吧)

还有我的陀螺也是自己配的垃圾~奸商给我介绍他们自己的牌子~说保证能锁尾的` ~!但是现在我想换掉~  想上401~但是已经没米了 ~ 所以问下大家~ 401再底点级别的陀螺是什么?  GY700?GY800? 尾舵机要选什么好?
(据说730不错,我也在用。不过建议收401,米不多的话就收个二手的)

网友:
去天地飞版块问问吧。

网友:
检查一下控的斜盘模式设置,要设置成普通斜盘,不要设置成CCPM模式,还有混控都关掉。
陀螺仪建议先不要换,练好模拟器,真机能悬停了才能确定陀螺仪是否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