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CPM的问题

楼主(2009-03-29):
十字盘的3个
舵机
分别控制什么动作.有的是呈90度的4个拉杆.有的是呈120度3个拉杆的.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只知道120度的CCPM的3个拉杆的,分别是 螺距,升降,副翼,而且这3个拉杆是配合工作的。

网友B:
CCPM是利用三顆伺服器混控推十字盤,所以伺服器的連桿盡可能都是垂直,這樣動作才不至於有偏差
十字盘 三个点就是120度的

网友C(2009-05-20):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