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ID V3室外飞行安全归来

楼主(2009-03-29):
经过N多调了又调今儿在比较宽广的地方飞了两块电池.

调试中发现的些许问题还望大家帮忙
1.控,接上usb狗后在电脑中测试中进行校准发现各各轴跟方向都会发飘幅度不大,但一直会发飘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2.室外飞行,因为现在我刚入手,也没单浆机的经验,就是练习不停打舵尽可能让它悬停,所以没实际飞航线。
3.悬停中发现,如果人手不控制它的话,v3基本上会在5-10米这样一个直径刷锅.而且锁尾特别怪,它通常是锁尾锁3秒,失控0.1-0.5秒.意思是尾巴每3-4秒,自己变一下角度,我用控上面的微调校了后还是一样.每3-4秒一变.
4.连杆特别容易坏,大家通常怎行对付它呢?旋翼头我已经装上加强片了.飞机完回来发现大浆有双浆的情况,但不严重,幅翼我已经校好无双浆,大浆的双浆要怎么消除呢?

楼主:
回来发现控里有异响,拆开一看。电位器的卡子掉了一个,日了,算了找出工具准备把那些焊点全部过一遍免得有假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N多调了又调今儿在比较宽广的地方飞了两块电池.

调试中发现的些许问题还望大家帮忙
1.控,接上usb狗后在电脑中测试中进行校准发现各各轴跟方向都会发飘幅度不大,但一直会发飘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么?
2.室外飞 ...

模拟器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影响使用。

尾巴的问题可以把感度适当的降低一点,只要急推油门,尾巴的甩动幅度不超过15度的样子,而且油门快速收回来尾巴基本自己也能自动修正回来就可以了,感度如果调的过高一点可能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并不是失控。

主桨的双桨只要调整主桨的那个单个的连杆就可以了。

相信LZ已经体验到不少V3的飞行特点了吧。

楼主:
目前还没敢动感度调节,只是一边飞机一边调混控.经过3天练习,勉强能在3X3的位置飞起来几秒钟了。等飞熟点就能再进一步调混控跟感度了。
室外虽然是它自己在控制方向飘(我仅仅是打舵尽可能让它悬停在一个方块内)不过速度可真是挺快的。相信室外飞行性能应该还是不错的.再过5天,看能控制得住对尾了不,能对尾了就能稍稍飞一下了.

另外发现个小问题。当电池快没电时。飞机就如发疯一样自旋转,第一次遇到时我还以为什么坏了,吓我一跳啊.不过这个倒没实际影响,如果厂家能进一步优化飞机也就更安全点,要是在天上时自旋那可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