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对于感度与舵机臂的关系

楼主(2009-03-29):
是把球头装在舵机臂最远的一端,把感度调低好,还是装在舵机臂近的地方,把感度调高好呢?

网友A:
摇臂越长相当于感度越高,
同时摇臂越长要求尾舵机的速度越快,最好的效果需要速度与长度相匹配。
原则是要保证孔位的行程足够,能达到尾桨最大变距范围。

网友:
"摇臂越长要求尾舵机的速度越快" 楼上好像说反了吧。
我认为摇臂越短 要求舵机速度越快呢。

网友:
摇臂越短 要求舵机速度越快
装在舵机臂近的地方,把感度调高好,但要确定行程足够,能达到尾桨最大变距范围

网友:
摇臂用的靠外,陀螺感度就得降低,舵机精度要求高。

网友:
王元帅我觉的没说反啊,举个例子:
摇臂在某个孔不变, 速度慢的舵机刚好有追尾,换高速数码消除了.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高速舵机能用的孔要比慢的更靠外呢

网友:
嗯:) 等元帅来给你解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臂越长相当于感度越高,
同时摇臂越长要求尾舵机的速度越快,最好的效果需要速度与长度相匹配。
原则是要保证孔位的行程足够,能达到尾桨最大变距范围。

说的是正确的。

确切的说是:摇臂越长相当于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行程越大,原来的机械行程会被放大,实际的情况是舵机换向反应速度(不是标称的旋转速度!)如果足够快那么得到的效果就会变得更快一些(在合适的摇臂长度范围内),而速度本来就慢的达不到要求的舵机就会变得更慢(说明已经超出了合适的摇臂长度范围内)反而应该缩短长度。

网友:
舵机臂长 跟陀螺仪感度 有直接的关系 长舵臂 对应的线速度更高(对于同一个舵机而言)可是 另外 由于舵机的能承受的最大力矩跟舵臂长度成反比。所以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假如舵机的力矩不够 还是用短点的 摇臂吧!

网友:
感谢财神百忙中来回帖

网友:
也感谢沈毅的精美解说

网友:
这个问题表面看很简单,其实是很复杂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高手来补充.................

网友:
个人认为,舵机孔位应尽量靠里,臂调短些,感度调高点(不追尾)。
臂调短,力矩大,行程线性好,比较均衡。

网友:
我用401+9257,舵机臂用十字的那种,结果是最靠里的一个孔,这样臂是最短的,可是感度太TDF9里只能设到35%,才不追尾.

网友:
由于舵机齿轮是有虚位的,轻轻的摇动舵臂就可以感觉到,
越是靠外的舵臂孔,虚位会被放的越大,对锁尾不利。

网友:
大伙一般是插哪个洞的?

网友:
一般上下长短二个洞都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