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翻体验 留念贴!

楼主(2009-03-29):
今天我终于首次翻跟头了 而且没有炸!!爽了!
由于今天是本人自己去飞 所以没有视频记录 有点遗憾 说说感受 跟问题把。

日期:2009-03-29
时间:10:00~11:00AM
地点:天津河东区 某飞场
天气:阴
风力:推测 4~5米/秒
飞机:二手 GL450C
锁尾:GM730(黄签) + 82MG
斜盘:65MG * 3
曲线:油门 100  70  60  70  100  螺距 -9   -4   0   +4   +9

动作:对尾 先后翻跟头
体验:感觉切3D模式之后 猛掉高度 幸亏高度有并且及时控制住。
           向后翻的时候 感觉跟模拟器差不多感觉没什么特别。
问题:1.刚切3D模式的时候猛掉高度的同事 尾巴甩 但是控制2秒左右 就稳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
            2.翻跟头重新变会正螺距的时候 尾巴也甩 控制2秒后也正常了 为什么?

感受:今天本来是做好了首翻必炸的准备:)但是很开心没有炸呵呵~!爽!看来翻跟头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
          上面的两个问题 希望高手帮助解答或者 帮我指出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 :)
谢谢!!

网友:
恭喜了 据说是一翻 就不可收拾

网友:
开始进入3D炸鸡频出阶段,恭喜LZ

网友:
帮你

帮你解决甩尾 问题。 把油门设置成 95  90  85  90  95 就会好很多,我用的是水平线 就是95  95  95  95  95
100% 对电调不好 我最高打到98  98  98  98  98

网友:
恭喜LZ ,雷傲又多了一个
3D时第4点油门70%、螺距4度,比你普通模式下螺距要小很多,所以掉高度,估计你普通模式下第四点螺距差不多7度了
甩尾是因为你3D油门曲线变化太大,电机掉转,按3楼方法设置就可以,开3D时只变螺距不变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终于首次翻跟头了 而且没有炸!!爽了!
由于今天是本人自己去飞 所以没有视频记录 有点遗憾 说说感受 跟问题把。

日期:2009-03-29
时间:10:00~11:00AM
地点:天津河东区 某飞场
天气:阴
风力:推 ...

你来问,我来答,不完整或错误楼下补充:

1.刚切3D模式的时候猛掉高度的同事 尾巴甩 但是控制2秒左右 就稳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
原因:你的3D螺距和normal悬停螺距相差太大,3D/normal油门配合不合理。
解决办法:降低你的normal螺距曲线,或者提高你的3D螺距;
另外,一般normal螺距是-2~9°,你是这样的吗?

2.翻跟头重新变会正螺距的时候 尾巴也甩 控制2秒后也正常了 为什么?
原因:这个原因应该和上一个问题很接近。油门从3D切换到normal时下降的太快,导致主旋翼的反向扭力变化剧烈,当转速平稳以后,陀螺进入稳定状态。
解决办法:适当提高normal油门曲线
另外,一般3D螺距是-11°~11°,你是这样的吗?

最后,恭喜你,你也进入3D时代了!

网友:
首先恭喜一下LZ,你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没有匹配好,建议,油门100 90 85 90 100,螺距曲线 -9 -7.5 0 +7.5 +9
风大的时候适当提高一下感度

网友:
呵呵

第一次没炸  恭喜啊

第一次  我翻了3下 最后炸了

不过做好炸鸡的准备吧

网友:
请问LZ从购机到首翻用了多少时间

楼主:
谢谢大家的祝贺:)
社会各界都发来贺电~~!!

我从购机到今天 首翻3个月。算长的了:)呵呵~

网友:
3个月时间不长,不过首翻没砸,腿发抖得时间会比较长。。。。

楼主:
!!!楼上 你怎么知道我腿发抖啊!!!
哈哈!:)
被你看偷了哈哈~~~是抖了很长时间。

网友:
頂一個~
學習了~打算找天試一試~

网友A:
恭喜!

雷傲党发来贺电!
刚到家看到,呵呵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傲党发来贺电!
刚到家看到,呵呵加油!

坏帅,别用党派这么敏感的字眼好不好

楼主:
要不就说“雷傲组”完了:)

网友:
恭喜!恭喜!可贺! 可贺!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就说“雷傲组”完了:)

山口组发来贺电

网友:
恭喜楼主进入了炸机新时代,偶会翻两个月以来炸了不下十次,你看着办吧

网友B:
我练倒飞悬停已经炸了10次了
现在暂时休息 巩固下正飞8字航线

楼主:
啊~炸了10次啊~
能总结 一下问题都出在什么地方吗?
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C:
配件再要准备多一点

网友D:
恭喜,你已经进入能够直升机翻筋斗的队伍了

网友E:
还没到这水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