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锂电池作为发射机电源

楼主(2009-03-29):
电池参数:2000mAh 11.1V 3C放电 BEC插头
试用对像:天地飞6C发射机

烦透了AA电池的充电,今天试试用锂电池来做为发射机电源.

制作过程:首先把发射机机身卸开,从正负极各引一根硅胶线(26AWG)出来,再把这2根线接到用于充
电的BEC插座上.我用的是4拼的线,接于正中间的2根线,这样方便于插拔.就这样连接线做好了,呆
会把电池放进去,呵呵 正好够用.

发现问题:商家提供的这个锂电池充电和放电插头只有一个,2根线的,我寻思怎么样充电呢,这是3
芯的锂电池.问题正在咨询中,如有答案,立即奉上

网友:
这个锂电怎么没有平衡头 ?

楼主:
是啊,买回来我才知道,正等回复呢!

网友:
 自己再焊两个平衡线吧

网友:
我也正奇怪呢
怎么没平衡头
如果有平衡头的话直接用平衡头就可以用了,用外面的两根线就行

网友:
赫赫,作为发射机用的锂电池,平均工作电流为500ma以内,在这种工况下,是不用平衡充电的,直接串充好了.

网友:
2根输出线是分别为JR和Fu发射机准备的

楼主:
是啊,商家回复说,不用平衡充也可以,只不过用平衡充对电池寿命较好一些.他们正积极帮我找转换头,也可转换成3S充电插头的那种,期待中...

网友:
锂电池可以作为发射机电源

楼主:
已经使用数次 目前为止正常工作 而且持久耐用,呵呵

楼主:
在商家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做了个转换插头,终于搞定.如果您的是平衡充电器 选择3S 11.1V,不要选择平衡模式,因为只有2根电源线,无法平衡充了.

下次看来要装个标准平衡充插头才行(这样又会点地方,难办?!).

网友:
其实平衡头自己焊吧,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
弄个JST插头接电源 4空的头接充电器都好!

网友:
只有3C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
发射机用锂电,3C足够了,1000mA也够用。

网友:
锂电做发射肯定巴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