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改独立陀螺终于成功

楼主(2009-03-29):
天公不作美,难得的一个星期天非得阴雨绵绵,好生不爽,LAMA的无刷动力还有1/2,剩下的还在菠萝那里修,没事看着陀螺发呆,还是改了吧……
于是乎动手虐待俺那可怜的004,废话不说,看图说话

使用的陀螺,菲耐的JJ听说过,菲耐的陀螺确实一般,杂牌双感,鉴定完毕

四合一的外壳已经扒开,当时改造JR接收时用的,方便的改独立陀螺,如图上方为油门通道,底下为陀螺通道,延长线另一头接陀螺仪的输出

将独立陀螺一端接在接收的陀螺通道,感度切换线就接5通道吧,如图最上方只有一条信号线的是感度线

线连完之后记得把三合一上面的感度和行程旋钮都调到零,逆时针转不动位置

全部接好后的样子

另外一边

接下来是控的事情,上次失败就是因为忘记混控了

油门-陀螺混控

混控比例大概4:1左右具体情况自己调节

改造至此结束,剩下来就是试飞了,还不错,比原配的稍稳点,还多个感度可以切换,慢慢再开发,下一步准备上无刷了,呵呵

网友:
DIY 的加分   改的不错啊。

楼主:
晚点上个视频,过几天继续上无刷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的接收啊
我试了RS77S和西安6通,都不能正常控制ESKY LAMA V4
LZ能指教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的接收啊
我试了RS77S和西安6通,都不能正常控制ESKY LAMA V4
LZ能指教一下么

指教谈不上,我现在也在琢磨用JR控LAMA,

我用西安的接收,改了004成功了,同样方法改LAMA就是失败,感觉问题出在三合一上,LAMA的三合一是3、4通道(以下均以原装接收通道说明)互相混控,LS不知有没发现,动陀螺的时候是上下桨同时调速;而004的三合一是3通道对4通道的混控,也就是说动陀螺的时候只有尾电机变速,主电机的速度不变。

这样问题就来了,屡屡导致JR控对LAMA完全无解 。但是笔者意外地做了个实验发现,004的三合一用来代替LAMA的三合一应该可行:
某日无聊,把两个180都接到004的三合一后面,竟然发现转速基本相同,于是就猜想是否可以通用的问题,仅发现问题1、启动阶段电机同步启动问题。问题2、少了陀螺对油门的反混控,转向时略微掉高度的问题,其他问题有待发掘。

至于坛子里前辈提出的解决方法,暂时尚未得到验证,可能只是个案,如有需要,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803&highlight=LAMA%2BJR

网友:
看了您的控
我确定,ESKY的3in1 您没法直接操控!

我已经吃过这个药了

楼主:
回LS,004的已经成功改造并操作,独立陀螺是后来闲来无事再搞的,

只是LAMA的3in1还没搞定,根据9X2超牛的混控性能绝对能模拟出LAMA的混控程序,既然原理已经明白,山寨还会遥远么

网友:
LAMA改9XII控制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换一个兼容JR的接收机就可以了.但是通道连接有点麻烦.我当时就是一个通道接错造成上下桨不同速.搞了好久才弄明白.现在正在研究无刷改造.楼主有兴趣可以交流下

网友:
004改独立陀螺,需要高级控,很多新手朋友没这个条件啊

楼主:
回LS,一般很多有心折腾的新手朋友都会有这个财力和精力去准备这些东西和资料
论坛潜一阵子就会知道一部好控可能比一台JJ更具保值意义的,前段时间调查帖子也出了,原装控和其他控基本上一半一半,FUTABA的多一点,
如果是一般玩玩的朋友基本上到LAMA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说的是一般哈,不同意的鸡蛋番茄来,砖别扔太准哈

网友:
3810可以吗????????????????

楼主:
3810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
楼主啊,请问一下,你的陀螺不接尾电机吗?那是不是和三合一中的陀螺共同工作呢?

楼主:
回LS,所以我提到了要调整三合一内置陀螺的设置,把两个都逆时针旋到头,感度为0,力度也为最小,这样,内置陀螺就等于是关闭的状态,三合一就只起到混控和电调的作用,陀螺靠独立的在工作

网友:
LZ请问,要改尾无刷是不是在陀螺后面接电调再接尾电机?

楼主:
BINGO!
不过你要有个混控的设备把主尾电机混控起来

网友:
楼主,你说的把主尾电机混控起来,是不是就是你的贴子里提到的“油门-陀螺混控,混控比例大概4:1左右具体情况自己调节
”?我用的是DX6i,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DX6i 够了,应该有这些基础的混控功能

网友B(2010-03-11):
 这种挖祖坟的行为……
不过现在好像又好多人开始骚改造了

网友B:
顺便放上JR上LAMA的方法
西安孵化J制式,
1通道连三合一油门通道
2、3通道接舵机
4通道留空
5通道连三合一陀螺通道
直机模式 1servo
下面混控:
1、THRO-GEAR混控 0%-80%
2、RUDD-GEAR混控 0%-100%
这样设置保证可以起飞,但不能完全还原原有控的飞行状态,需要进一步微调混控,
我给的只是大致的混控范围,细微的调整各人请自摸,
本人自觉太麻烦,目前已改回原控+无刷在院子里暗爽

网友C:
控上的THRO->RUDD 不是油门和方向舵混控吗,怎么说是油门陀螺混控

网友B:
英文的RUDDLE是舵的意思,反正在RC里面也就是一个通道的名字,方向杆和陀螺仪同时操控的一个通道,所以有时候就混称了而已……

网友D:
独立陀螺就需要高级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