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报告铝合金焊机的焊接效果

楼主(2009-03-29):
新进一台重型装备锐龙WSE250交流方波氩弧焊机,试机一下,焊了些铝,向大家报告焊接效果.
好,不多讲,看图说话.

机子面板

机子面板

铝条

铝条

旁边一根细丝是铝焊丝

旁边一根细丝是铝焊丝

楼主:
对我来说,这是第一个焊接铝合金制品

两铝角焊接

两铝角焊接

细节1

细节1

翻一面

翻一面

细节2

细节2

用水冲洗一下,看看效果

用水冲洗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没看到鱼鳞

网友:
多少钱一台

网友:
氩气纯度不太好

楼主:
回yanbaguan:鱼鳞原来是有,后来调节衰减时间与占空比这两个参数后,就没有了.:loveliness:

楼主:
回GU93话:3500元

楼主:
回不马虎话:对,氩气纯度是不够,看来,不马虎兄对焊接还是很内行的,以后有机会要向你多讨教才是.因为纯氩比较贵,有点舍不得.所以用普氩.下次一定要改用纯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不马虎话:对,氩气纯度是不够,看来,不马虎兄对焊接还是很内行的,以后有机会要向你多讨教才是.因为纯氩比较贵,有点舍不得.所以用普氩.下次一定要改用纯氩.

纯氩 普氩

网友A:
我以为氩弧焊只能焊不锈钢呢……

楼主:
氩弧焊可以焊不锈钢,铜,钛,铝,钢等几大类型.

网友:
这玩意还是不错的,焊接"玩大了"还是要的

网友:
我想焊铝的,要多大功率才能焊,听说要大功率的才能焊,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氩弧焊只能焊不锈钢呢……

现在医院切肉的高频电刀都是氩气保护的

网友:
哑弧焊机通常有2种  直流哑弧焊 和交流方波哑弧焊  前者便宜1000把块一套 重量轻 也可以用普通焊条直流电弧焊接 不能焊接铝铜  后者贵 ,重   能焊接铝铜 。交流方波哑弧焊我的梦想啊

网友:
焊铝的话在家的,就别试了.电流大的估计放炮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医院切肉的高频电刀都是氩气保护的

肉也要氧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