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安全改造

楼主(2009-03-29):
看到坛子里近期出了几起火灾,刚好结合手上一个电池给大家分享一下锂电改造的一点经验。

我们拿到的锂电,有很多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其实有些锂电并没有很认真考虑一个问题:引出线的根部断裂问题。

很多电池的引出线和平衡线都是随便焊好就行,强度比较差,由于供电线很粗,不容易断,所以常见的是平衡头线断。我就曾经帮几个模友重新焊接过平衡头引线。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线焊接位置不合理,是的引线根部被频繁摇动,要知道,上了焊锡的引线,多摇几下就会断的。

今天我也发现我的一块电池出现了平衡线快要断的情况,可惜我拆开改造到一半才想起来要发帖,没拍下改造前的模样。

楼主:
想起拍照的时候,已经把红线和黄线焊下了,可以看到图中的绿线和黑线都已经摇摇欲坠了。。。

楼主:
焊下后把线头剪掉一些

楼主:
关键的一步!

焊所有的引线都不要焊在电池的边缘,尽量靠里焊,这样可以留下一段塑料皮!如图中我标注的。

这样摇动电线,是塑料皮吃力。

楼主:
用纤维胶带把塑料皮勒上!我在勒之前,垫了一层珍珠板。。。

网友:
将全部线用一根尼龙扎带扎上也可以避免线跟断掉

楼主:
套上热缩膜,缩一下,这样电池出线被很好的保护起来

楼主:
完工!

改造过程中,我还发现这块电池焊锡用料十足,这应该是好事,不过如果发生引线断裂,“线毛”短路时,容易烧化焊锡造成液态金属流(如果焊锡少,线毛会烧断),这样就可能造成持续短路,电池起火。。。

我去掉了一些焊锡。。。原先的焊锡用的,我估计能过40A电流。。。

网友:
安全第一呀
平衡拔来拔去是挺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A:
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LZ把平衡头的4头线都用硅胶线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
技术贴得顶

网友:
积分满3000,升上将,纪念跟帖

网友:
图解得很清楚,支持一个

网友B:
不要这样套上热缩膜,不利电池散热。一般3s锂电池每片间都有间隔让空气流通散热的。原来电池上的外包膜两侧是开窗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把平衡头的4头线都用硅胶线了,新手学习了.

看了你的回复,我真是异常困惑

1、我确实有另一组电池是用硅胶线的平衡线
2、图中这个是普通线,你注意看剪线头的照片,硅胶线不会烧黑的。。。

网友:
塞力的电池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塞力的电池平衡线全是纯硅胶线,我买了8组到现在没一组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电池厂家也得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样套上热缩膜,不利电池散热。一般3s锂电池每片间都有间隔让空气流通散热的。原来电池上的外包膜两侧是开窗口的。

那是超暴力的电池了,呵呵。 我的电池飞从来不烫,如果烫了,说明已经过放:电流过放、容量过放。。。

网友:
顶起!焊接电池手可千万不能抖啊。

网友:
好贴,回去的检查下电池了

网友:
这是大家不容易注意的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我的电池都是黑线同红线断,我直接将供电的黑线红线剪断。然后将平衡的红线,黑接一起焊接起来套上热缩管就行 。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电线上再打点热熔胶,把几根平衡充的电线一起套一节收缩管

电线上再打点热熔胶,
把几根平衡充的电线拧在一起,套上一段收缩管收紧,这样把插头时就不会单根线受力

网友C:
问一下,用3个单块锂电焊成3S的电池,需要保护电路吗?图片上的电池看上去还有快电路板,如果是的话这电路板有地方买吗,还是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用3个单块锂电焊成3S的电池,需要保护电路吗?图片上的电池看上去还有快电路板,如果是的话这电路板有地方买吗,还是可以自己设计?
那个电路板就是把连线做到板子上,避免飞线,通过电流也大点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D:
很好的提議

网友E:
谢谢 gale 高人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