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分度头问题

楼主(2009-03-29):
谁知道一盘1000多元的分度头的角分辨率是多少度的?

网友A:
一般是40分度的,就是摇一圈走1/40.

楼主:
是1/40圈?然后再由盘上的孔把1/40圈等分是吧?谢谢

网友B:
摇一圈为9度,多少等份要计算,建议看一下机械工人切削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