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 V2的尾波箱问题

楼主(2009-03-29):
【总括】
尾波箱在不上尾桨的时候震动很小,但是一上尾桨后,油门上升到30%以后,震动突然间增大,手摸水平尾翼的时候,可以明显感到水平尾翼和尾管的震动,震的手指发麻,此问题一直困扰我好久,只好大部分时间飞GF了。
【起因】
第一架wing V2出现了如此的现象,咨询了很多模友,包括可能考虑到因素尾管的强度,尾对齿,尾轴,尾波箱轴承,尾旋翼等,问题没有好转,想想可能是自己炸机造成的。
【发展】
本周组装了第二架wing V2 ,飞了几个起落之后,突然出现同样的现象,我开始怀疑是否是零部件本身的问题。于是更换了YT GF的尾波箱,一切都很好,油门在30%以上水平尾翼震动很小。
【分析】
目前两个wing V2的尾轴都有同一个现象,沿着尾轴轴向有间隙(就是尾轴在尾波箱中沿着轴向可以攒动,大概有0.1~0.2mm左右的旷量),是否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 YT GF的尾波箱没有这个间隙,尾轴在尾波箱中固定的很紧,没有轴向间隙。

还请wingmodel老大好好考虑一下,给一个答案吧,已经不是尾对转齿、尾轴、尾旋翼的问题了,wing是好机,装配精度很好,但不能说它本身就没有问题。

【题外话】
这两个wing V2 自带的大齿轮组一个是单向轴承锁死,尾齿盘不能和大齿相对转动。另一个,大齿盘轴承座里的单向轴承本身坏掉了,掉出了一根一根小的金属小细条。所以说,有些东西的用料还要考虑使用好些的

用的YT

网友A:
我得也是震动很大, 和你描述的一样, 而且一直找不到原因, 配重方面我已经精确至0.01g了, 就是一加尾桨就不行了, 现在导致我得陀螺仪感度上不去, 锁尾一直比较郁闷

网友B:
我也有啊 但是我把尾波箱每个零件都拆一下然后重新装一边 重新上胶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得也是震动很大, 和你描述的一样, 而且一直找不到原因, 配重方面我已经精确至0.01g了, 就是一加尾桨就不行了, 现在导致我得陀螺仪感度上不去, 锁尾一直比较郁闷

是啊,我现在一步一步走来,450级就只想玩wing了,不过尾波箱的问题,真的令人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啊 但是我把尾波箱每个零件都拆一下然后重新装一边 重新上胶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

第一架尾波箱,拆了重新装上还是有问题

第二架就是原来的,没有动过,也不敢动了,怕没有效果,因为第一个没有什么解决后的效果

网友:
 据说v2的尾推不错,有意收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机开始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把尾拆下来注意是每一个部件都拆下来严格按说明书要求重新装一次问题解决。
注意一定要严格不要认为是老手就按经验去装,因为wing的尾结构比较复杂。

我看你的图片好像尾推的不锈钢摇臂装反了,我过去也是装反了搞到尾推不顺滑震动也很大。说明书写得很清楚不能装反。

网友:
我的wing尾巴现在是人见人爱,飞用亚拓看到直流口水。

网友:
wing的单向轴承是有问题,我一买回来就换掉。

网友:
我的V2单向正常有时候会卡住

网友C:
我建议lz用wing的原厂尾桨试试看。wing的尾桨是一模出一个,严格保证配重的。

另外,要检查尾轴是否弯掉,稍有弯曲也会震动。

3,尾轴在尾波箱里不能串动,请用原厂尾轴。如果有间隙,就垫薄垫片解决。如果你玩过雷虎的90飞机,就知道这种垫片调间隙的做法

网友:
单向还是用德国的INA好了,一劳永逸...

网友:
v2的尾推不错、很喜欢,有机会搞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lz用wing的原厂尾桨试试看。wing的尾桨是一模出一个,严格保证配重的。

另外,要检查尾轴是否弯掉,稍有弯曲也会震动。

3,尾轴在尾波箱里不能串动,请用原厂尾轴。如果有间隙,就垫薄垫片解决。如果你玩 ...

呵呵,你没有详细看我的帖子啊,这个跟尾桨没有任何关系的,尾轴是否弯(第一个wing的尾轴换的全新的,第二个尾轴就是波箱里自带的,都是新的)

间隙的消除,是个共性问题,两个尾波箱出现同样的轴向间隙是有问题的

网友:
估计还是尾桨重心有差异。

网友D:
实际上是wing的垂尾的共振频率与飞机起飞时的尾轴转动同频,导致共振,所以根据我的经验,提出两点解决办法:
1. 垂尾配重,贴上几圈电工胶布,增加质量,降低共振频率,是共振点下移,避开飞行区间
2. 主要还是检查尾轴,轻微的弯曲在共振中也是非常明显的,我有切身体会

顺便说一句,原厂的单向最近的都是坏的,直接换掉吧,等完全卡死了,就更不好换了

网友C:
尾管要用铝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要用铝合金的

是铝合金的 wing的铝合金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是wing的垂尾的共振频率与飞机起飞时的尾轴转动同频,导致共振,所以根据我的经验,提出两点解决办法:
1. 垂尾配重,贴上几圈电工胶布,增加质量,降低共振频率,是共振点下移,避开飞行区间
2. 主要还是检 ...

垂尾配重?

网友:
求购一个wing v2尾推,谁有PM我啊,商家有全新的吗?

网友:
我的买来就换了一个有凹槽的压带轮,好像没有LZ的问题,油门应该过30%了。整机振动都很小的。
单向轴承确实有问题,飞了几个起落就会偶尔卡死,要再拨一下才行。现在已经换成德国的了。

网友B:
被你们说的我也担心单向轴承了 能不能给个链接  我好买个趁早换了 不知道型号的

网友E:
这问题我一年前有过,现已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我一年前有过,现已彻底解决

老法师传授一下心得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你们说的我也担心单向轴承了 能不能给个链接  我好买个趁早换了 不知道型号的

买个INA的0612,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我一年前有过,现已彻底解决

请教请教,如何解决的?

网友E: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多月才解决。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想解决请打13685278082随时恭候。

网友:
打爆LS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多月才解决。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想解决请打13685278082随时恭候。

非常感谢,wing老大还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