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 差点是血的教训

楼主(2009-03-29):
今天头次到颛兴路飞我的Wing V2,起飞还不到十秒,一阵风迎面吹过来,感觉怎么也顶不足,只好收油门,飞机就向人扑过来了。
还好我下意识的抱了一下脑袋,结果木浆在我右肩和脑袋上炸开了花,所幸没有流血,估计乌青块是有了。
现场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是风太大。
但是,回来仔细一看升降舵的那个MD933已经裂了,但是没有扫齿!
回想起出发前在家检查时发现打升降舵时,升降舵舵臂的固定螺丝也会跟着上下有些动,当时觉得奇怪,但没想到是外壳已经裂了。以为是舵臂的虚位有点大,还把舵臂拆下来重新装了一遍。
我这架Wing买来就在小区飞过3次,没有炸过的。
我拍了照片,从上面可以看出裂缝是变形引起的。如果是炸机裂开的,不可能在不受外力的时候仍然裂开这么大一条缝的。
MD933的塑料件真是很差,比20几的HS 9g都差很多。
听说933现在换外壳了,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厂家应该给我们这些3月份以前的用户免费更换外壳。
我是上月买的舵机,用的飞越的舵机固定片,可以说固定螺丝受力很均匀,可以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我在发这个帖子前,联系过淘宝的销售了,但是一点反应也没有。看来不得不借助这里讨个说法了!

从这次以后,飞450要更仔细的检查了,用国产设备要更小心了。

网友:
正准备入3个那,看来要观望了

网友:
关注,幸好lz没有大碍

网友:
我的也裂了 。。。

网友:
被450 迎面砍过来了 你真走运~~· 要是我会拿遥控砸过去挡一下

网友:
颛桥那炸的吧,今天你可把大家都吓坏了,450真的要确认好了再上天啊。

网友:
啊哦。厂家严把质量关啊。

伺服器也算重要环节了类。

网友:
发现最近933怎么好象不少有出问题的啊``

俺一直用的挺好~~被你们说的现在天天提心吊胆的,:funk: :funk: :funk:

网友A:
我今天第一次用MD933其中一个还没用就死舵  幸亏没出去玩  不然估计和LZ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第一次用MD933其中一个还没用就死舵  幸亏没出去玩  不然估计和LZ一样。

你还是幸运的 我的做3Ddongzu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第一次用MD933其中一个还没用就死舵  幸亏没出去玩  不然估计和LZ一样。

你还是幸运的 我的做3D动作时一个死机,只能眼睁睁看它炸鸡了

网友:
我有一个已经扫齿了!

楼主:
我现在就练悬停啊,动作很温柔的啊。看来是老的壳强度不够,前面有两个就没事,后面这升降舵受力最大。
旋翼没转起来的时候检查舵机动作都是正常的,要加力的时候有裂缝就使不上劲了。而且这条缝给舵臂挡住了,很难发现。

还好,现在销售来联系我了,问题初步解决了。期待新版壳能好用。

网友:
楼上的金属齿都扫了?炸得太凶了,我也是三个933,到现在还没出问题,但心里已经越来越害怕了

网友:
舵机真有劲

网友B:
我看好像是安装有问题 红圈位置卡在侧板上了 螺丝紧固后不正是造成裂开的原因吗?
不知对不

网友:
国产设备还要继续观望了
关键部位到现在还不敢用国产设备啊
出问题的概率太高

安全第一啊

网友:
今天刚到的933装上,炸了两回都没事呀,大小齿连接主轴的螺丝都炸断了,舵机竟然没事,看来以后要小心点了:loveliness:

网友:
楼主的舵机安装上存在不妥,这个是老版的壳子,耳朵上有2个拉筋,从照片看是内装舵机压住了两个突起物(拉筋),拉筋上面有压痕,在螺丝收紧下耳朵被压裂开了。
新版的壳子已经去掉了耳朵上的拉筋,因此那内装舵机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使用老版壳子的用户要注意不能将舵机内装。

网友:
还是没有舵机能把65PK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好像是安装有问题 红圈位置卡在侧板上了 螺丝紧固后不正是造成裂开的原因吗?
不知对不

兄弟你可真细心呀!楼主你的安装确实有问题呀!
玩直机要多检查呀,不能随便搞两下就上天的。

网友:
在国内做生意看来还真不是一般难。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好像是安装有问题 红圈位置卡在侧板上了 螺丝紧固后不正是造成裂开的原因吗?
不知对不

不知道突起的部分设计出来干什么用的?

网友:
19楼,应该是看出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了

楼主:
应该不是安装的问题,Wing V2 有舵机安装座的,我螺丝是压在正面的。而且用了舵机压片,受力不会那么集中的。

网友:
从开裂情况看,是塑料的材质问题, 应该和安装没关系吧

楼主:
再次看了一下,确实和两个耳朵有关系。大概拧太紧了,产生应力了。材质偏软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质量是一方面 安装也是一个因素

网友:
晕死。那我那个还是用的是FMT7.5G数字伺服器

网友:
安装还是有问题,虽然用了垫片,但是1.2MM厚的垫片都会被3MM的螺丝拉得深度变形,m2的螺丝较紧后,一般的金属垫片肯定变形。我想老版933的拉筋是为了增加强度。但是内装的时候应该磨掉才对。轻风的安装指导上面已经介绍过了。
450安装的时候不能将就啊,要命啊。

网友:
我已经退货了!!

网友:
發生這些事~商家真的要好好反省,在電直上用的東西質量一定要过關才好~

网友:
还是可以稍微用一用的 ……呵呵 我虽然也遇到多次问题 但是依然坚挺MD933

网友:
安慰一下楼主...那天我没去飞.

安全第一啊

网友:
是的啊用国产的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
马上打HOLD 呀,看来是看傻了

网友:
幸好LZ无碍。
尽是国产舵机问题,没怎么看到小日本的舵机问题。可能是质量的确很好,另外用量也很少。

网友C:
MD933 到底怎样

922可以做斜盘舵机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22可以做斜盘舵机不

MD922是锁尾专用舵机,MD933才适合做斜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MD922是锁尾专用舵机,MD933才适合做斜盘。

為何933才可用在斜盘上.?

网友E:
人命关天,多花点钱买好的吧,别贪这便宜,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命关天,多花点钱买好的吧,别贪这便宜,不值

仔细看了帖子的照片,这应该是使用不当引起的,舵机壳子明显是被螺丝拉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