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改双无刷求经验

楼主(2009-03-29):
最近买的004,因4合1与手头留下的6ex频点不对,打算出了直接用146ip接收改双无刷。
今天潜水1下午,得出初步配置是:
主无刷:xxd 2208 kv3200+xxd18a电调+12t齿轮
尾无刷:还没想好。网上也有丘比特用的dtd尾直驱套装
锁尾陀螺:0704a或gm700或同等级的陀螺
电池:2s 900mha 7.4v锂电
控:6ex+146ip

请问以上配置有没问题?因为我只飞2s的电池。另外尾电机不是无刷的能否接上146ip的接收呢?我看接收上有3个触点的。但是普通的有刷电机只有2个触点。因为不知道怎么改故发帖咨询各位高手

另外,我也在二手区出些原装的配件,看看有没需要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7003

楼主:
貌似

尾无刷对电调的线性要求蛮高的,请问各位有没好的推荐

楼主:
看到网上有丘比特用的dtd直驱套装,我们的004能否套用的?或者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DTD直驱套装是有刷的,可以直接套用相对要弄个有刷电调,比双无刷可能还实用点

网友:
有刷电机也是需要电调的,四合一上面的三合一就是集成了混控+陀螺+电调的

网友:
DTD直驱套装就很好用了,建议用它,锁尾很好。如果考虑到费桨的话,可以直接用它的马达替代N30,然后装上四驱转的转动轴上的8T齿轮。尾无刷我改过,当时有人送我一个光驱改的尾马达。我装上去试过,锁尾太不好了。感度要调很低才不会追尾。而且尾巴经常会自己飘走。用DTD直驱套装就不会尾巴非常的稳。004本身就不算很稳的机子。如果尾巴再那样的飘炸机肯定没商量的。

网友:
淘宝有004 的无刷套件,你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打造豪华稳定的004,陀螺打算上gm700。
另外广州有没飞004的朋友?周末有机会上门讨教讨教!

网友:
不一定需要GM700的,随便一个陀螺就可以,驱动电调跟驱动舵机控制尾桨螺距原理是不同的,响应的时间也是远不一样的,陀螺响应再快,电调响应不过来一样白搭,说深一点就是“木桶原理”(短板效应)
不信你可以试验一下,GM700用在这里跟其他山寨陀螺出来的效果基本是一样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18-11 2000kv Micro Brushless Outrunner (10g)这颗不错,我用这棵改成功了!!

网友:
请教楼上的,这个改出锁尾好吗?我用有刷的感度调到100%,当时用无刷的马达感度只能调10-20左右。不知道楼上这个马达效果好吗?
给个连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11 2000kv Micro Brushless Outrunner (10g)这颗不错,我用这棵改成功了!!

请教购买途径?

网友:
10楼的改成功双无刷了啊。上细节跟视频啊,造福下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