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用恒吉的魔友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

楼主(2009-03-29):
炸鸡  外壳开裂 ,貌似这几天出问题的还不少。

这些都是吃螃蟹的人。也给了厂家一个实际测试的机会,也说明厂方的测试和实际使用还是有区别的。

希望厂家及时改进啊。

网友A:
炸鸡还要保证什么?

网友:
厂家出来说句话吧!安慰一下大家,心里也舒服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鸡还要保证什么?

YES

网友B:
外壳裂那个 我看安装有问题  红圈位置卡在侧板上了 螺丝紧固后不正是造成裂开的原因吗?
不知对不

请看图

网友:
王元帅说得有道理,那个是加强筋吧

网友:
楼主炸得也确实厉害了点,这个是老版的壳子,材料是ABS,新壳材料是聚碳酸酯,强度比ABS高很多。炸机开裂的可能性很小。
话说回来,不管用什么材料做壳子,炸机都有可能炸坏的,进口65mg或者是futaba的舵机也不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裂那个 我看安装有问题  红圈位置卡在侧板上了 螺丝紧固后不正是造成裂开的原因吗?
不知对不

请看图

这个老版的壳子,内装后螺丝收紧容易掰裂外壳,请使用老版壳子的模友注意,老版壳子的舵机请勿内装。

我们根据模友的建议在新壳上去掉了拉筋,解决了不能内装的问题,壳子使用了强度更高的聚碳酸酯材料,而且使用的是日本进口一次料。
我们将认真听取广大模友的建议和意见不断提高我们的舵机产品质量。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期待。

网友:
王立刚说的很有道理,螺丝上的太紧后应力集中有可能导致塑料件裂开,这个是老款舵机外壳的弊病

网友:
可以把整个耳朵加厚,这样的加强筋刚好造成应力集中。

网友:
服务要更上呀,赶紧送几个新的呀!

网友:
对于这种比较热情的厂家,我认为还是要鼓励的,我买了好几个了,和楼主差不多一样的情况,基本上厂家都给解决,但我还是期待更好的质量,来回的炸机,拆,邮,我现在很是有点郁闷,但我的信心没动摇,我相信国产的肯定会和小日本的会差不多的

网友:
 ls的太没信心了吧,要相信国产的要超越小日的

网友:
 恩,服务是不错的。但是我还是观望中,不敢买,不达到很高的可靠性,我是不会出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裂那个 我看安装有问题  红圈位置卡在侧板上了 螺丝紧固后不正是造成裂开的原因吗?
不知对不
请看图
我已经拆下来了,等我回家仔细看看当时是怎么装的。
就算是安装引起的,那至少也是设计缺陷啊。

网友:
恒吉以后出CNC金属外壳,是不是也会有人说舵机太结实损坏侧版?!!!

网友C:
我看这个版块天天都在说这个厂的舵机.有说好的,有说坏的.厂家要想做好产品,先得做人心!
我建议既然这么多人说好,厂家就做的在好点.招回以前旧版本的外壳,用户邮寄到厂家,厂家见几个完整的外壳就反还几个新版本的外壳给对方.邮费邮费顾客与厂家共同负担.我想更换外壳的这笔费用相比后期的市场前景应该是太微小了~

以上为个人意见,只代表个人观点!我不玩电直没用过这类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这个版块天天都在说这个厂的舵机.有说好的,有说坏的.厂家要想做好产品,先得做人心!
我建议既然这么多人说好,厂家就做的在好点.招回以前旧版本的外壳,用户邮寄到厂家,厂家见几个完整的外壳就反还几个新版本的外 ...

感谢版主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不是我们不给老版用户新壳子,新版壳和老版壳存在着尺寸偏差,新版壳子用的是按照新壳配的齿轮,如果硬要把新壳替代老壳,会出现齿轮过紧的问题,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我们不送新壳给老版客户的原因,如果大家认为没关系,那么我们送就是了。

网友:
希望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