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买油动整机,不配接收机电池吗?

楼主(2009-03-29):
各位模友,本人刚买了华的油机83#,打开包装,发现少了三样东西,
1,没有装在机体上的接收机
电池
2,没有
遥控器
挂绳
3,没有连接假火头与火头的导线
当然也没配接收机电池的
充电器
,
华的东东也没个装箱单,不知以上东西是本就不含的,还是厂家忘装了,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唉,自己配的`!~!

楼主:
确定要自己配吗?

网友B:
华科尔的不知道,反正别的牌子都没有这些东西

网友B:
当然,包装里也不给两桶油

网友B:
要是再给个加油泵、点火电、启动器和启动杆才好呢,谁不想呢?

网友C:
那些都是自己去单独买的

网友D:
FUTABA摇控的全套控是配有接收电和发射电的!也包含接收和发射的充电器的!

网友C:
你要那么说JR也配这些 。。。

网友E:
兄弟是刚入道的吧

网友F:
如果你买的是
飞机+引擎+舵机+接收机+发射机,全套的话,那么就应该要有接收电,至少要有个电池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