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016电源接通后,陀螺仪……

楼主(2009-03-29):
紧急求助!016电源接通后,
陀螺仪
自检不通过,红灯一直在不停的闪。尾伺服无法作动!求助解决方案!
在线等……………………………………………………………………………………………………

网友A:
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是否虚接。
看看遥控的方向通道是否置中,微调置中,辅助微调置中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方向舵微调上次飞行结束的时候没有回中。重新回中,问题就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不客气

网友B:
我来学习问题都是出什么的
我一直没用过方向舵微调.没这个问题

楼主:
原装电池,电力下降的时候,随着油门(螺距)的增加,那个陀螺仪就没什么用了,所以后半程飞机一直有逆时针旋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