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陀螺仪尾巴往一边慢慢的跑

楼主(2009-03-30):
推上油门一些,还没有起飞!尾巴往左跑!速度不快!(尾巴对向自己)
尾舵啦下的话就不动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是本就这样?

网友A:
重新断电再上电就好了。

楼主:
哥们没有用啊 !还是一样啊!

网友B:
安装尾旋时,设置5°,会好些

网友A:
中立点没有储存好吧。

网友C:
看上去像是尾部有虚位,看看尾轴串动不?
舵机的中立安装位在普通模式重找一下,然后再切回锁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