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有刷马达,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了什么.?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9-03-30):
低速乱转,,,,,,,
高速还可以..

我这个车是攀爬车,, 没低速玩个屁啊

电机还是电调问题???

这2个都是新的,, ,     有得解决问题吗

前15秒我是定在同一油门位置上的

网友:
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A:
我看不了你的视频
但我想你是不是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
低速下,电机打摆子。
高速下,一点问题没有?
你要看下你的电调,
在线性调节上是不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了你的视频
但我想你是不是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
低速下,电机打摆子。
高速下,一点问题没有?
你要看下你的电调,
在线性调节上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说得对,

怎么调线性呢?

网友:
电机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它只是通电做功,只能是控制部分出的问题

网友:
在电机引脚并接电容  接收机远离电机  减少干扰

网友:
电调没用。换吧。

网友:
这电机声音不错!!!!:loveliness:

网友:
是你的碳唰完了!接触不良!

楼主:
电机是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