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09-03-30):
什么是四合一?都包含什么?好用吗?
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四合一就是 “电调,接收,陀螺 电源等”飞行控制所需的所有电路都集成在一个小板里了,外面只需要接舵机电池即可。
一般“四合一”都是低端机(或对重量要求很严格的机型)上,效果好像都不咋地,凑合能飞,想高性能是不可能的。

楼主:
哦~~~~~谢谢 虎哥 ,那 接收机 电调 舵机 怎么连接?他们的供电是分开的吗?

网友A:
哈哈,我以前用的蓝箭4合1是只需要接电池的,一般是JST插头或T插,好像一般大家都不会改接头的。
舵机插在4合1板上的指定插座即可,舵机的接口三根线中就有电源和信号,只要方向不插错就同时供上电和接收信号。
电调和陀螺的电源在板子内部是已经接好的,你无法改动的。
其他信息请在论坛里搜搜,特别是蓝箭小共轴,或拉马或着雷鸟相关的帖子,相信你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