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楼主(2009-03-30):
E016,我现在不想玩3D请教那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是调节控还是接收,就是飞普通模式,请帮帮忙,谢谢,急盼

网友:
先看看“说明书”再提问吧……
第13页有纤细的说明!

楼主:
先看看“说明书”再提问吧……
第13页有纤细的说明!
这位兄弟,你快拉到吧,净在那胡扯,还第13页有纤细的说明,粗大的都没有,净胡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看“说明书”再提问吧……
第13页有纤细的说明!
这位兄弟,你快拉到吧,净在那胡扯,还第13页有纤细的说明,粗大的都没有,净胡扯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人太逗了。
应该是调节控和飞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