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的550.我是新手

楼主(2009-03-30):
今天飞了550,新换的一对木桨,我不知道是不是桨的问题。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到了三分之二了,转速是挺大,可是飞机不见起来,但是抖动的特别厉害,然后在继续推油门这个时候机器才升空,油门推得几乎到顶点了。而且升得比较快,大约起到四米高的时候,我没有在推油门,但是想让它降低一下高度的时候,只收了一点点的油门,飞机就象没有动力了一样,垂直掉下来了。把脚架都弄断了。请问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是我哪里操控的问题吗?我是新手,谢谢大家指教啊。

网友:
请说明一下你用的什么电池?把规格说的清楚一点。

另外告诉我们你的油门曲线5点的设置。你的螺距曲线5点的设置,螺距曲线数值50%时的螺距设定是多少?

楼主:
我是个新手

根本就不会设油门曲线啊,也不懂这些,就知道飞

楼主:
电池是2200MA的

网友:
如果你说不清楚,就拍些细节的照片来给大家看看,否则没法帮你。

网友:
LZ找当地模友帮忙看看吧。北京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螺距没有设置好,可以参考这个网站:
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

楼主:
感谢大家啊,可我是个新手啊,对这些问题真的太陌生了啊

网友:
双桨、螺距油门曲线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调双桨,主桨和尾桨有没有配平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了550,新换的一对木桨,我不知道是不是桨的问题。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到了三分之二了,转速是挺大,可是飞机不见起来,但是抖动的特别厉害,然后在继续推油门这个时候机器才升空,油门推得几乎到顶点了。而且升得 ...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池的问题,LZ换一块好点的电池试一下。

有关螺距和油门的设定看看这里了解一下:http://www.joyrus.com/tech.asp?id=227&flag=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会虚心的学习各位老师的经验。

网友:
新手玩550   我汗   不过说实话比较好飞呢

网友:
LZ比较厉害,上来就是550     还是泰世的~按理说应该是RTF吧?怎么会飞不起来呢?附近找个老鸟帮看看吧。还要多看帖子,慢慢进步吧

网友:
哎!最近都是EP200!可来个550了!!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找到机器的故障了,它的问题所在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问题,原来用的是425的桨,由于炸机木桨断了又换了一对新的大桨,但是是500的木桨,桨要比原来的长,而且也重了,所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变了,高手帮我分析出来的,而且症状和我机器所表现的症状是一样的,飞425桨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500的桨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还不知道550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参数,因为我没有螺距尺,而且我还是个新手,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调呢,最近也渴求了很多的知识,但是还是不能具体掌握怎么来调,哪位高手有550的木桨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参数可否赐教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550 为舍用425桨呵,550就该配550mm桨

楼主:
我是个新手啊,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这不换上了500MM的大桨了,可是现在还不知道500MM的螺距和油门曲线的参数啊,哪位高手能给我帮助啊。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去亚拓版区看看450或500的组装详细攻略,道理都是一样的。你仔细看完以后会对你有些帮助,这个东西不是3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还有,你得养成有问题自己解决的习惯啊,不然很快就玩不下咯。

网友:
这个完全就是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