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的泰世550

楼主(2009-03-30):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的泰世550.我是新手今天飞了550,新换的一对木桨,我不知道是不是桨的问题。起飞的时候油门推到了三分之二了,转速是挺大,可是飞机不见起来,但是抖动的特别厉害,然后在继续推油门这个时候机器才升空,油门推得几乎到顶点了。而且升得比较快,大约起到四米高的时候,我没有在推油门,但是想让它降低一下高度的时候,只收了一点点的油门,飞机就象没有动力了一样,垂直掉下来了。把脚架都弄断了。请问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是我哪里操控的问题吗?我是新手,谢谢大家指教啊

网友:
检查下螺距,最低点,中点,最高点
新手的话一般设成-3,5(或5.5),9(或10)
你的螺距有可能是-10, 0, 10
另外木桨上机前要做好平衡

网友:
估计是螺距和油门曲线设定的不好。
LZ最好找当地模友帮忙看看~

网友:
检查双桨没有。

楼主:
怎么做桨的平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