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2009-03-30):
小弟的YT450SE V2上有DS410,尾舵是401+9257。请问供电会不会有问题?三个斜盘+尾舵都用数码,需要加什么东西吗?
谢谢!

楼主:
憾,无人理睬……

网友A:
没问题的,放心用吧

网友B:
数字舵机比模拟舵机的耗电量要大一些,但不影响使用,最好加个电量显示器,随时观察。

网友C:
看怎么飞了。。。要是悬停 小航线 耗电不大..3D 就要算好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