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平衡充之隔离型DC-DC电路,更新了第一版PCB,见10楼

楼主(2009-03-30):
首先,坛子里yhybear兄的电路很经典,元件少很好焊,就是变压器难饶了点,我自己饶了2个,手指疼了2天,哈哈!
这里转一个被用滥了的电路,电路自身稍复杂,但不需要饶变压器了,只需要每路饶个磁环.饶制过程相当的简单。另外由于我盒子的空间限制,用变压器的话变压器自身太高了,磁环相对矮一些,不过多个磁环占的片面空间变多了。 总之各有特点。适合不同需要的人.
其实很多平衡充都采用的是磁环, 尤其是ESKY的 0852.电源部分基本上就是下图中的电路(区别很小). 其他一些型号,是由单个PWM+MOS来驱动多个磁环.扯远了,还是先上电路.图来自网络搜索,记得以前在坛子里见到过。
这里是一路的,多路制作多个

更新了第一版PCB,未集合充电电路。  用的单面板, 布的粗糙,电源部分有一条跳线.
还将继续改进,不过只用DC-DC电路的话,该PCB已经可用.
PCB视图见10楼

网友A:
LZ,你有没有做好的PCB图,给发个吧,谢谢,xldiska@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有没有做好的PCB图,给发个吧,谢谢,xldiska@163.com

正在 布线, 不知道是用DIP的元件,还是SMD的,目前这个版本先用DIP的,图晚点上

网友:
好图!  攒下

楼主:
初衷是给手台的电池做的平衡充,  手上有小的盒子,上下盖都可以安放电路板.  下板为1楼中电路板,用DIP零件的话可以放2路(仅仅是电源)。 上板用2片三星D608座充(改小了体积).   完全可以满足手台锂电池的需要了.

当然如果使用贴片元件一片板就可以做进更多路。 或者是在一片板做2路并再把充电电路集合进去,,2片这样的板就可以充到4S。

话说回来,还不如买个0851经济些,呵呵!   不过各有所长。我会收集一个0851,但用的话,还是用我DIY的,呵呵

网友B:
这个是带稳压的,效果更好。再改动一下,可以和我原先设计那个双431电路整合起来,变成:开关隔离降压CC-CV平衡充。。。。

LZ有没有兴趣搞一下

楼主:
最新更新, 这个是第一版的PCB,  尺寸85*60, 放了2路DC-DC电路。未集合充电电路。此版非最后定型版本,打算下一步把GALE兄的双431充电电路集合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带稳压的,效果更好。再改动一下,可以和我原先设计那个双431电路整合起来,变成:开关隔离降压CC-CV平衡充。。。。

LZ有没有兴趣搞一下

如老兄能给提些改良建议,那自然万分感谢了.
最近闲来无事,正想利用这些时间做点东西,呵呵!
万忘GALE兄抽空能给些建议,嘿嘿!

网友:
建议设计成单路独立的样子,需要多路时可以把边沿焊在一起就可以组成N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老兄能给提些改良建议,那自然万分感谢了.
最近闲来无事,正想利用这些时间做点东西,呵呵!
万忘GALE兄抽空能给些建议,嘿嘿!

你注意看我原先那个CC-CV电路,使用两个431,其中一个431控制调整管,将其改为控制光耦,就成为了一个CV带指示灯的充电电路。至于CC,还需要做较大幅度调整,如果你有兴趣,自己设计一下,如果需要我设计,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注意看我原先那个CC-CV电路,使用两个431,其中一个431控制调整管,将其改为控制光耦,就成为了一个CV带指示灯的充电电路。至于CC,还需要做较大幅度调整,如果你有兴趣,自己设计一下,如果需要我设计,再联系 ...

DC-DC次级现有这个431就是做稳压了,同时控制光耦,。  CC部分还真想到怎么加, 电子的东西丢了好几年了,惭愧啊!

网友B:
在电池正极放一个电阻,用LM324.PDF里面的典型电流采样电路采样,给一个比较器比较,然后用二极管送给431,或者干脆把431干掉也用LM324的一个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池正极放一个电阻,用LM324.PDF里面的典型电流采样电路采样,给一个比较器比较,然后用二极管送给431,或者干脆把431干掉也用LM324的一个单元。。。

老兄这么一说,我脑海里第一时间想到三样东西,
第一是老兄的恒流放电器, 当然和这个充电器关系不大,
第二是拆开过很多所谓的高级的平衡充,电压电流部分同样是用比较器来采样
第三是三星的座充. 同样用比较器来采样。 附上其SCH,   另外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把该电路后半部分集合进去.因为该电路中MCU对充电自身其实没起什么作用,只负责换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注意看我原先那个CC-CV电路,使用两个431,其中一个431控制调整管,将其改为控制光耦,就成为了一个CV带指示灯的充电电路。至于CC,还需要做较大幅度调整,如果你有兴趣,自己设计一下,如果需要我设计,再联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注意看我原先那个CC-CV电路,使用两个431,其中一个431控制调整管,将其改为控制光耦,就成为了一个CV带指示灯的充电电路。至于CC,还需要做较大幅度调整,如果你有兴趣,自己设计一下,如果需要我设计,再联系 ...

昨天回去想了想。没有头绪啊,还是要劳驾老兄出马了. QQ留言给你了,

网友:
磁环也是变压器,yhybear兄的那个电路双推,不存在磁饱和的问题,必须用没有磁隙的变压器,其实用磁环一样可以,我用黄标磁环调整一下电路参数,没问题。

楼主的电路,单边拉,磁环的磁通量要足够,最好用带磁隙的变压器。

随便一说,说的不对的请当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