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

楼主(2009-03-30):
这个休闲水机太好飞咯。我只飞行一个起落就被朋友废掉了    一块电池都没用完就   。。。!

网友:
小伤小伤,胶水就搞定了

网友:
粘一粘    弄几条碳竿贴上

网友:
可惜了这么漂亮的飞机了

网友:
怎么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JJ很漂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里有卖

网友:
修好就不漂亮了,可惜了

网友:
哈哈哈,和我的一样啊。

我的底都拍通了,连个拳头大的洞哦。。。。。。。。

网友A:
估计是降落的时候硬拍上去的。。。。

网友:
 这飞机多少米?

楼主:
空机260哈

楼主:
又定了一架了  呵呵 在回来的路上了1

网友:
不要烧啊

送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降落的时候硬拍上去的。。。。

没电了,迫降,直接拍水上的。

网友:
你只用一块电池? 行吗?
用双电池,单独供电较安全

网友:
那天在《决战中途岛》里又看到他了,呵呵呵,好飞机。

楼主:
恩  就是用的单电池,半油门就可以起飞了,
不是没电掉下来的  ,是直接俯冲进湖里去了,
明天开始装新机了,呵呵   这次买的是全散件,可以解决机翼和机身对不上线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小卡今天也到货了,看到楼主的炸鸡,有点心寒~~~哈哈

网友:
请教,第一次装,小卡后面那2条杆要怎么折啊,折来折去还是折不到合适的位置,调试的时候遥控器已经打到最左边了,但是尾翼还是至于中间位置(右边就没问题)
貌似折得不够短~~~~~
发几张组装图片晒晒先,哈哈

网友:
LZ有米!!全散套件里面什么都有了,强!要多炸几次都可以开店卖收和控还有电池、电机和电调!呵呵!!爽啊!慰问!!

网友:
好像飞机带的那个头盖骨没粘上 我的正慢慢装修,用点反光胶纸美化一下、机翼下的空板比较难看,想涂点银浆、可惜腐蚀出麻面了,还得再贴其它胶纸、机腹本来贴好铝箔了、后来考虑怕干扰接收,准备贴碳素纸了。

网友(2009-06-30):
楼主好有钱啊  羡慕死我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架,刚把电调换了,明天处女航

网友B:
敢问楼主这飞机的反扭力是不是很大??我昨天首飞好几次就要离开水面了,结果机翼往一边偏又栽下来了

网友C:
这飞机副翼舵机线咋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这飞机的反扭力是不是很大??我昨天首飞好几次就要离开水面了,结果机翼往一边偏又栽下来了

我用的是两只3叶正反桨哈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副翼舵机线咋走呢?

挖槽啊  !

网友:
全散件是哪买的?

网友:
哪里买的?什么价?什么配置?
我是刚刚想学习的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