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电池?能飞什么机?

楼主(2009-03-30):
请教:
1、这是什么电池
2、充电截止电压多少?
3、放电大概多少C?
谢谢!

网友:
镍隔(氢,不过氢可能性不大)电池,可以串联起来供电,不过很重,C值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没搞错????明明是18650电池

网友:
锰锂电池,容量好象是1200MAH左右,电压不清楚,说的不对楼下纠正

网友:
MOLI 说明这是锰锂电池

网友:
前几天貌似有人用这种电池飞来着

网友B:
容量2.2Ah
最大放电电流只有4~5A

网友:
用这种电池飞450机器 要怎么连接啊

网友:
笔记本电芯,估计玩不了飞机

网友:
我这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2.2Ah
最大放电电流只有4~5A

那个链接无法找到该页了。。。

4-5A 啊,是持续放电吗?

那用 2P2S 应该还行,就是有点重了。。

飞飞动力要求不高的滑翔机也许还行。。

网友:
这样的电池做控的电源最好不过了,我做过,控开了10个小时,电压掉了11V,超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