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皮带大概多少个起落换一条

楼主(2009-03-30):
450皮带大概多少个起落换一条

网友A:
原厂的估计也就几十次吧,倒是副厂的很结实,运气好能用几百次

网友B:
没那么娇气吧,皮带里面有高强度纤维,非常结实。汽车用的正时皮带7、8万公里都用不着换。

楼主:
原厂的买来就没用过,用的是飞越的

楼主:
飞了近两百个起落了感觉皮带很软了,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C:
皮带软了不代表就该换了吧....紧一紧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是不放心就换个轴动的

网友D:
不能起落就换

网友E:
起毛了,有比较明显的裂纹就该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网友H:
按个人经验起毛严重就换了,个人感觉wxxx的比yx的耐用很多。

网友I:
看皮带上的T齿磨损情况以及锁尾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