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改数控车的这么少?

楼主(2009-03-30):
现在各个坛子里面改数控铣的不少,但是我逛了一些坛子,还没看到一个完整的改数控车的帖子,这是为什么?感觉很多要车的零件是曲线轮廓的啊,做那样的零件没有数控真的很痛苦,难道大家没感觉到这个问题吗?或者是改数控车的难度太大?菜鸟还请各位DX指点,谢谢!

网友A:
顶一下, ,,, 我看了一圈也有同感,,,,,,

网友B:
主要是罗纹不好搞,要搞成本不低,别的基本手工可以搞定

网友C:
车一两件还手动,搞批量生产那用数控,主要还是玩.

网友D:
改CNC车用处不大, 最多就攻下丝.
其他手动都能搞到...

楼主:
请问各位老大,仪表车曲面有什么办法车吗?
偏偏我想做的一些部件是曲面的。没有CNC好像真的不行呢,个人弄个仿形总不太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