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机和大齿咬合的问题!

楼主(2009-03-30):
这两天飞450,遇到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大齿盘和电机齿轮咬合适中,用手能很顺畅运行。但是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大齿盘和电机齿轮好像咬死了,拨动很困难!等一段时间又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机是希尔的460FX,电调是好赢40A。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的?电机没有发现特别烫手,电调问题也正常!谢谢!

网友:
固定电机的螺丝没拧紧?

网友:
检查所有的螺丝

网友A:
可能大齿盘有点变形,转到有些地方松,有些地方紧。
观察一下大齿盘转动是否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大齿盘有点变形,转到有些地方松,有些地方紧。
观察一下大齿盘转动是否水平。

不是这个原因呀,是飞一段时间就发现这个问题!冷的时候怎么转大齿都很顺滑!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发热引起运转不畅?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电机内部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
哈哈,热膨胀??四川天气很热吧

网友:
检查大齿的单向轴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