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另类的A123焊接方法

楼主(2009-03-30):
大家肯定都为焊A123烦恼过吧?!我也是,大功率的电铬铁(100W)或以上的我这边找不到,于是用了个土方法,拿了支报废的25W放在燃汽炉上加热,烙铁嘴变暗红时就可以焊接了,由于温度较高,尽量把焊接时间控制在2秒内,然后用湿了无水乙醇(酒精)的棉球按在焊点处帮助散热,这样
电池
基本没有热量,这方法对任何大散热面积而又虽然焊接的东西都适用,关键是看好火候,焊前把线头都上好锡,务求一击必杀!手上无相机,而且又是一个人,就不上图了。兄弟们不要拍砖啊!

网友A:
貌似以前的火烙铁

网友B:
小心虚焊,应急用用可以

网友C:
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LZ好耐性

网友D:
这样做可以焊,担我认为焊接质量不会太好,因为,焊接时要大烙铁并不是要求温度有多高,而是大烙铁烙铁头大,热容量大,放上去温度不会降太多,相反,如果温度太高,锡容易氧化,产生蜂窝状,所以,建议别用25W的头,去收废品处或电机、电器修理处找块比拇指稍大的紫铜,打洞做个把,用气炉烧热,比什么100、200W的烙铁好用多了,以前焊桶就是这样焊的。

网友E:
瞎掰。
烙铁头都红热了,锡早就氧化成渣滓了。何况 25W 小烙铁那点铜头,蓄积不了多大的热量。

网友F:
我们是用60W的烙铁+磷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