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调非常烫手。

楼主(2009-03-30):
新手最近做了个KT机重450g,尾推用的2212kv2200带7035桨,电调飞盈30a,
电池
1500ma20c,在家试机1分钟油门全开下来手摸
电机
电调非常烫手,不敢在加电。问下会不会烧电机和电调?

网友A:
2200d kv带5寸桨用的
7035过载了啊

楼主:
用5035桨试了的,拉力不够飞不起来啊。

网友B:
搭配是个问题

网友C:
用7035桨,一般用kv1800左右

网友D:
非也非也。我就是用这个配置飞F15后推的。从没有烧过电机或电调。电机和电调飞一个回合下来电机是有点热,但是无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