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450机身乱颤

楼主(2009-03-30):
正序浏览
去年入冬前在草地上摔了损失一之桨和横轴以后一直没动,这两天拿出来换了桨和横轴,起飞以后机身乱颤。
一开始以为是主轴变型了,可是去掉桨空转,无论低速还是高速都看不出来,索性还是换了主轴,另外把十字盘也换新的了,桨又严格做了一次平衡。
现在的表现是,起飞以后很平稳,悬停也很稳定,但是,一旦做了点动作,比如急转弯或急加速之后,机身开始晃动,并且不能抑制,晃动越来越厉害。降下来短停平稳一下再起飞又很稳定,可是做动作以后又开始晃动。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旋翼头变型了么?可是如果变型的话应该一直晃吧,现在是起飞就悬停一点事没有,很稳定,一旦大幅度动作就不行了。
先谢谢了,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我是想不明白了。

楼主:
搞定了搞定了
NND
原因大概是横轴螺丝胶上多了,把横轴和大桨夹轴承粘住了。拆的时候把螺丝都拧断了,又浪费一根横轴。
这次索性把球头扣也都换了一遍,虚位有所减少,飞起来很安逸。

网友A:
曾经遇到过,不过不记得了。

网友B:
我想應該是o環老化了
或是球頭鬆了
我上次也有同樣情形而且雙槳調不好
原因是槳夾的球頭鬆了:loveliness:

网友C:
关注ing,我也有类似问题,现在打算更换全新的悬翼头,如果还不行,更换马达.还不行,更换电池。..
还不行,更换 450pro

网友D:
你从新设置下 螺距和油门比例,是不是炸了后 螺距和油门的比例变化了 如果螺距变大了 飞机不够转速,飞机就会晃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网友G:
我的500也试过,平横大浆也不行,这问题好鬼~~

网友H:
1 O圈
2 螺距过大
3 转速过低
4 电池无力

网友I:
如果尾巴上下抖检查旋翼头的T型头,如果左右抖检查皮带或尾波箱。

楼主:
桨夹那里调的没问题
适当有力,问了几个朋友
估计还是横轴那里的问题
双桨也没有,螺距和油门曲线没动过,以前飞了快2年都没事
奇怪

网友J:
检查全机螺丝,有可能螺丝松,转速高开始共振

网友K:
查看大桨夹与桨连接的两个螺丝
如果拧得太紧,就会有机身晃动情况
桨需要一定的灵活空间
不能锁得太死
我也是刚发现这个毛病的
供参考

网友L:
看哈浆夹的轴承松动不?

楼主:
一会 换球头扣 O圈等等
明天试飞看看

网友M:
球头扣有没有松了?横轴的皮圈有没有坏。

楼主:
最郁闷的问题是起飞只悬停很稳定
一做动作
幅度大一点就开始晃动了
先是小幅度,然后幅度越来越大

楼主:
没有抖舵
手拿着飞机加油门检查
舵机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