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4冲61发动机问题

楼主(2009-03-30):
一朋友给的一台三叶4冲61发动机 拿到手 曲轴削与机匣盖磨出很深的划痕 分析是浆不知什么原因没上紧 曲轴削顶在机匣盖上导致的。全部解体 清洗重新安装 顶杆管两头部分密封圈破损 代替后 按老手指导的装配和调试方法 怎么也启动不了 后又请教 据说要从火头处加点燃料 再启动 今天试了还是不行 最多能听到发动机有爆燃的声音 发动机也发热了 那位高人再指点一下啊?我用的是13*4的木浆 后来发现大油针要开很大 风门也开到最大

网友:
气门是否密封良好?气门间隙是否正常?

楼主:
手拨浆时 有压缩感啊

网友:
气门正时标记对好了么???
活塞在上止点时,正时齿轮的标点在正上或正下方(挺杆的延长线),再调好气门间隙(进气门0.04--0.06,排气门0.06--0.08毫米)。最好用四冲专用火头。

网友:
后又请教 据说要从火头处加点燃料 再启动 今天试了还是不行 最多能听到发动机有爆燃的声音 发动机也发热了 那位高人再指点一下
加得少!多加一些(5--10毫升)加几滴转几下浆,在加几滴,你把发动机分解组装后各部润滑密封都不好;再有就是油针要开1.5--2圈(富油状态),不要忘了发动机在富油时可以工作,在贫油状态下是不会着车的!风门开三分之一就行.
火电要正常!

网友:
气门正时标记对好了么???
活塞在上止点时,正时齿轮的标点在正上或正下方(挺杆的延长线),再调好气门间隙(进气门0.04--0.06,排气门0.06--0.08毫米)。最好用四冲专用火头。
打开正时齿轮盖,再检查一遍,这一点极其重要.

网友:
使用什么燃料?什么火头》?
如果正时位置正确,用手拨动螺旋桨能感觉到2个空行程,吸气排气,一个压缩行程,一个做功行程,能感觉到合适的压缩比。
再检查气门、就是在压缩行程中是否漏气。
检查方法可以用手堵住进气排气口(去掉化油器和排气管)
可以用水检查是否冒气泡,但是必须小心水进入汽缸。
如果还不着火,你可以把发动机到给老模鬼调整。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呢??如果是西安附近,我可以帮忙。

楼上几位朋友把可能的原因都说过了,楼主再次仔细检查一下。
再检查化油器是否通畅,压缩比,正时,火头,漏气。

楼主:
我昨天把好的61发动机正时机构盖 火头打开 与这台对照了一下 一切正常 现在怀疑化油器问题 抽时间在调换一下化油器看看

楼主:
我说的是大油针开到了4-5圈 风门也是最大的状态 才听到爆燃的声音 但启动器一拿开 就停转了 发动机发热 但温度不高 不像正常工作时的温度

网友:
那现在就要怀疑汽缸的气密性和气门的气密性,还有化油器的问题。
估计化油器的问题居多,开4-5圈的大油针,化油器都要喷油了。
看看小油针位置和是否堵塞

网友:
呆速油针位置:保持机器中速运转状态,用一字螺丝刀
调整机器副油针,感觉机器运转时震动最小的一点,再收些油门至呆速状态,再仔细调整一下,
确信机器震动最小,就OK了。震动最小时既是表明呆速油气混合比最佳状态。主油针调整方法与二冲都是一样的,也在稍富些油1-2格即可,这主是为了机器有良好的润滑。
关于四冲机器,凸轮位置绝对不能搞错,查一个牙动力都会差得天壤之别。。。一定要注意!
三爷四冲机器凸轮位置:凸轮上有一个圆点标记,当活塞在上止点时,这个圆点在挺杆的延长线上。OS的凸轮上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圆点,位置与三爷一样。
其实,安装的时候只要稍微注意以下就可以了,差一个牙会差很大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气门,凭使用经验,我感觉四行程机器气门关系到整个四行程机器的稳定运转,呆速是否稳定,高速是否爆。
气门间隙的调整:使机器的活塞在压缩的上止点,要确信是压缩的上止点,而不是机器在排气末尾
与进气开始的上止点,那样的话,气门会交替开关。判断是否时压缩的上止点,1,没有经验,可以拆开机器后机匣观察,2,可以凭经验,老模友都会的。
如果是OS机器,在主轴桨垫上有一个+型标志,其朝正上,即是表明活塞在上死点位置。
需要的工具是,塞尺,五金商店都有售。仔细调整气门到确定的规定范围内,气门的调整是比较麻烦的,要仔细耐心,调整的时候要不断的反复拨桨寻找活塞上止点,调整,调整,再调整,然后,检查,检查,再检查。
再说明一下,三爷四冲机器,与OS四冲机器,气门调整螺母有所不同,三爷用的是通用的5.5mm的M3螺母,OS用的是5.0mm的M3螺母,且勿搞错;另外,三爷的器门调整螺丝是一字口的,OS的是1.5的内六角。

如果气门间隙不对,会表现如下,呆速不稳,呆速低不下来,高速不爆,机器响应不好甚至急加减油,机器会死火,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就要检查气门间隙。
机器气门在使用,1-2小时后必须检查,不要等到发生不可预知的事情。。。
很多朋友问,气门需要经常调整吗,螺丝原厂来的时候是加热索紧,
非常紧,是不会振松的。这里要指出,其们间隙的变化,不是因为气们螺母振松而导致其变化的,气门调整螺母是不会被震松的。间隙的变化,这是因为,凸轮,气门,挺杆,结构的6个接触面通过长时间高速运转摩擦所导致的。这可能是挺杆四行程机器的通病吧。

四行程机器的使用和主要注意总结如下
1,正时凸轮位置千万不能搞错
2,气门间隙:进气0.04-0.06,排气门0.08-0.10,调气门时务必保证活塞在压缩上止点
3,副油针调整:呆速,调机器致震动最小,即可。震动最小时既是呆速油气混合比最佳状态
4,机器使用1-2小时,务必检查气门间隙

楼主:
感谢各位了 今天我把好的61    4冲发动机化油器换上 一次性启动成

楼主:
今天进行第3次清洗化油器 用油针反复疏通化油器中间的细管 发现细管管壁上开了一道梭状细槽 进一步了解了化油器的工作原理 再次装在发动机上 开始还是表现吸油不畅 把靠近凸轮机构的管子拔掉   将进气歧管堵掉 启动 可以正常运转 1-2分钟后恢复 再启动 正常运转 但大油针一动 就死火 我想这下就剩继续调整了 今天把我走过的发出来给朋友们借鉴 再次谢谢帮助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