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酒精灯

楼主(2009-03-30):
没有酒精灯,用易拉罐底做了一个,加一毫升酒精,能燃烧2分钟。安全,使用时底座不烫手。

网友:
好,又个动手动脑的例子,我在想,这么薄的铝皮能焊吗?

网友:
中学的实验室有的是酒精灯,还是去要一个吧。你这样做,内燃的温度再低也小心把薄铝熔化引起火灾。

网友:
肯定算DRY!!

网友:
LZ 要小心啊。

这样的灯很容易 把下面酒精部分给点燃的。。。。。。太恐怖了 这样。。。。  LZ要注意啊

楼主:
此灯用的是易拉罐的底部,很厚的,烧不坏。也不需要焊接,直接扣上就行了,焊接后使用怕爆炸。千万不要多加酒精,加多了当然会从旁边的缝中引燃。所以只能加一亳升酒精。燃烧2分钟后灯一点也不热。可能酒精蒸发吸收热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灯用的是易拉罐的底部,很厚的,烧不坏。也不需要焊接,直接扣上就行了,焊接后使用怕爆炸。千万不要多加酒精,加多了当然会从旁边的缝中引燃。所以只能加一亳升酒精。燃烧2分钟后灯一点也不热。可能酒精蒸发吸收热 ...

我说呢!看着就没底,经这么一介绍,果真没底!

网友:
不想把消防队请来还是买一个吧,这灯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
容量1 毫升的酒精灯能干什么呢?

网友:
不错 有创意 安全隐患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呢!看着就没底,经这么一介绍,果真没底!

有底,底就是易拉罐的底,易拉罐下半截扣在桌上,底是向下凹的,灯盖是易拉罐的底部剪成的圆片,向上凸的。

楼主:
我再强调一下,只加一毫升酒精,只能把灯芯浸湿,灯里根本就没有液体态流动的酒精,所以不会发生危险,比实验室的玻璃酒精灯更安全,即使打翻了也不不会流出酒精。但也不要把它放在易燃物附件使用。

网友:
burner,YouTube里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