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铣加工

楼主(2009-03-30):
自己改的钻铣50.做了个试刀程序,

网友A:
两个字,强大。

网友B:
是够快,主轴速度功率,吃刀深度,进给速度,什么电机,丝杆?

网友C:
铣的是铝还是钢呀。

楼主:
回方老大的话。主轴是1.5千瓦的。转速应该是在18000左右。进给5米。伺服的,滚珠丝杆。加工的是铝。

网友B:
佩服老大越玩越精了.

网友D:
太强啦.佩服...

网友B:
老大你哪个旋转刀架,有没有定位装置.

楼主:
回方老大的话。那个刀架也是数控的,你的意思是锁紧装置吧?
因为选用的是小的螺旋角,所以有自锁能力,只要不是很大的力量,一般是不会动的,

网友B:
电动四方刀架,虽然也是蜗论蜗杆传动,但是有高精度定位盘,正向换刀,反向锁紧定位,如果不定位,蜗杆付间隙是不是影响精度.

楼主:
我做的涡轮和蜗杆付是间隙可调的,中心距是可变的,所以有了间隙就调整一下就可以了。要是再做锁紧那就有麻烦的多了。所以先这样将就吧,

网友E:
刀架在哪里?

楼主:
这里
http://www.56.com/n_v156_/c40_/2 ... 20_/0_/39710452.swf
楼上的美女。、你的数控车好了吗?

网友F:
是够快,吃刀深度浅,转速高。小意思了。

网友:
不如雕刻机

网友G:
  口水直流

网友H:
一只批量产仔的优质母机。

网友D:
速度这么高,有条件的话建议加个气枪吹气,肯硬的金属不会因为切削而弄花工件而影响精度和弄断铣刀...

楼主:
是有这个考虑。正在准备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度这么高,有条件的话建议加个气枪吹气,肯硬的金属不会因为切削而弄花工件而影响精度和弄断铣刀...

为什么啊?降温?

楼主:
降温带吹削、

网友:
顶一下,
老大的机越来越有商品机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