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里有好心人吗?愿意给一些没制板条件的朋友做PCB啊!

楼主(2009-03-30):
一般DIY都是很简单的电路,拿去找商家做划不来。而且数量少了人家还不一定接。如果有人愿意做的话。收一定费用也可以,别太高就行。弄个淘宝连接造福全人类我。我近期就有需求,有意思的也可以站内飞我。

网友:
电路简单的话自己制也很容易...
到试剂店买瓶三氯化铁.
贴一层遮盖纸在覆铜板上, 画上电路, 用美工刀界出电路,撕掉有电路的遮盖纸, 用喷灌给电路做遮盖.
撕掉剩下的遮盖纸, 将板泡在三氯化铁里面, 等到没有漆遮盖的铜都溶掉之后拿出来用水冲.
最后用溶剂(天那水)把漆刷掉. 清洁一下然后钻孔就OK了....

网友:
提交了才发现有人回复了....

网友:
可以自己洗板啊,我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恩,等我学会了来造福大家
protel纯正中文版哪里有下啊。我的这个英文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等我学会了来造福大家
protel纯正中文版哪里有下啊。我的这个英文看不懂

我的建议,你还是用英文版的好,尤其是初学者。PROTEL中几乎所有的热键都是用英文单词的字母实现的,用中文的话记不住热键会非常麻烦的。例如敷设一根铜箔,通常就是 PT(Place->Track),用中文怎么记?况且目前汉化版本都做得不太好,有时还会出乱码。
反正单词没几个,习惯了就好。

网友:
软件的话,只要不是追求最新版,应该很多的,到天空啦,华军啦等等搜一下破解版的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做仿真,只是画画原理图,PCB布线图,PROTEL99SE就足够了。至于那个DXP,过于复杂,占的资源太多,我感觉太花哨。

网友:
PROTEL 99 SE 可以去www。pp51.com 下,上面还有很实用的教程。工厂做一次板子价格在150圆左右。
不过简单的电路,你做板子干嘛?买块万用板自己焊吧。

网友:
用雕刻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