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手飞450需要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吗?

楼主(2009-03-30):
有这个必要吗?我看TDF6C是没这个功能 照样飞450 我的是8通的控可以设置 需要设置吗?

网友A:
当然需要
要么通过机械方法,要么通过控,或两者结合

网友B(2009-09-03):
高手可能只需要调机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需要控和机器一起调试。

网友C:
先切到3D模式中油门调0度最高最低油门调到正负11,切回普通模式最低油门调负2最高油门11中油调到6!油门按配置调!我就這样调,機子我只在3D模式中油调0度時调過,其他都在控里调!

网友D:
我是新手,如果说曲线的话,现在可以不设,悬停、航线都不需要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