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螺距不再困难……

楼主(2009-03-30):
前几天看帖子的时候看见这个方法,觉得还蛮实用的,特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在自己的450上试了哈,有点不好固定,主要是刹车盘螺丝短了,建议直接把脚架中间打一个洞,刹车盘卸下来,将就刹车盘螺丝固定脚架!
脚架两边调平开槽。 对于600的大机直接按下图装就可以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转图1

转图1

转图2

转图2

转图3

转图3

转图4

转图4

网友:
好办法 要能想出sjm那种旋翼头怎么调就好了

网友:
好主意!谢谢楼主!!加分!!!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方便

网友:
副翼固定与不固定其实感觉没所谓...螺距尺只要和副翼杆水平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固定了 就是省一些力气罢了...个人看法而已。。不要喷啊

网友:
这样省力不少

网友:
没看明白这个和不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就是副翼不会上下来回动 固定住了 省事些

网友:
造福啊,不顶不行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加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8错!

网友:
既学习又能混分,顶

网友:
好方法啊

网友:
好方法 加分

网友: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鼓励……DIY进行到底……

网友:
聪明的有点过分哦

网友A:
方法是不错,可是如何保证脚架上两边开口的一致性呢?还有塑料脚架的形变呢?还是有偏差的啊?精度不高,请楼主释疑!

网友:
就为了楼主的头像也应该要加分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是不错,可是如何保证脚架上两边开口的一致性呢?还有塑料脚架的形变呢?还是有偏差的啊?精度不高,请楼主释疑!

1。两边开口一致性问题:平常调螺距时不也是用眼睛来瞄平衡吗!现在也将就用眼睛来瞄了!
2.变形问题:因为受力不大,以脚架的塑料承受力还不至于变形!
自己用最简单的方法和最常见的配件DIY的工具只在于大部分模友一般调机使用……  如有特别的精度要求,还是建议你去买高精度调机设备!

网友:
好主意, 既方便又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