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9-03-30):
我的黑鹰450,用的是天地飞C系列控,一加油飞机就向右前方侧翻,玩模拟器情况相同,郁闷中,一次都还没有飞起来,请高手指点,是不是控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到位吧

网友:
去模拟器的通道映射看看,动油门的时候除了油门和螺距,还有没有其他通道在动
也许你把螺距通道接到/映射到俯仰通道了

网友:
是控背后的CCPM螺距开关被反置了。

网友A:
有谁能告诉我怎样调教华科尔60#B的不加油门的再低主翼是多少度??,中油门??度,最大油门??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能告诉我怎样调教华科尔60#B的不加油门的再低主翼是多少度??,中油门??度,最大油门??度?

最低油门是—2°。中油门是+6°。最大油门+10°。

网友:
thank you 老支青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