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个简易分度头,还没画刻度

楼主(2009-03-31):
20元的减速箱,10元的铝块,180的卡盘。有点太长了

网友(2012-12-10):
DIY的精华只是精度差一点

网友:
有效减少成本啊

网友(2009-04-01):
20元的减速箱?给我来几个,减速比多大?

网友:
今年流行做这个呀哈哈我也秀一个

新的减速机,减速比100:1,回差30分,懒得弄消回差机构了,如果摊到20多直径的工件上的话是2道左右的回差,基本没打算去在意这个哈哈

我太懒,手摇太累,装个电机自己转去

网友:
我直言,不好用,误差太大了。

楼主:
消回差是把蜗杆的两个轴承孔镗成椭圆
使蜗杆中心靠近涡轮,从下面锁两个顶丝
顶住轴承。基本没有回差。有空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分度头吗

那个太大太重,不能当回转台用,转90度后太高了,就是铣齿轮用合适,做别的用不好用。想再弄个小一点轻一点的。

网友A:
你不是有分度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了个这玩意,好象是80块,计划之中。放在X2上有点大

我也买了差不多的这么一个,可是120买的,是铝外壳的重量比较轻。也想弄一个可以做回转台,也可以作分度头的。计划不是搂主这样,准备弄个硬铝的支架,加两个轴承。使用时力不会加在减速器的轴上,通过轴承加在支架上,轴不承受力只提供转动。一直都没时间顾得上做呢,把减速器放在窗台上天天看着它,幻想着做好后的样子.

网友:
回差怎么控制啊?

网友:
想法好,动手强,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A:
我也搞了个这玩意,好象是80块,计划之中。放在X2上有点大

网友:
减速箱怎样调整间隙?快  上完整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