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X6I如何调节出陀螺仪的锁尾模式谢谢

楼主(2009-03-31):
请问DX6I如何调节出陀螺仪的锁尾模式谢谢。请详细指点进入哪个菜单,以及如何设置,谢谢了。

网友A:
GYRO 菜单也是就 (陀螺仪设定)

将左下方的两个数值中的一个设为40%以上,记住数值前面的是1还是0项,
就是锁尾模式,40%以下(含40%)是非锁尾模式

调好后可以打开最后一个SETUP LIST  菜单也是 12项  (就打开了2级菜单)

跟着进入MONITOR 菜单,这时你上下打GYRO开关,可以看到CH5在左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左下方的两个数值中的一个设为40%以上,记住数值前面的是1还是0项,
就是锁尾模式,40%以下(含40%)是非锁尾模式

调好后可以打开最后一个SETUP LIST  菜单也是 12项  (就打开了2级菜单)

跟着进入MONITOR 菜 ...

哦,谢谢你,我试试看,真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