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 室外●飞行的视频~※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楼主(2009-03-31):
希望大家指点迷津~多提建议~~旁观者清嘛 特别是师父一定要再指点一些!!

网友:
飞的不错,比我强!

网友:
好慢啊!什么配置?

网友A:
飛的真好!強烈要求把飛機的配置和飛行重量標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的真好!強烈要求把飛機的配置和飛行重量標出來。

有空再贴上~

网友B:
娱乐前要先劳动啊  哈哈   F3P飞起来就是优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娱乐前要先劳动啊  哈哈   F3P飞起来就是优美

活动一下飞的更爽!

网友:
好羡慕呀!

网友C:
我不是师傅 ,所以不能给你指点迷津,只能用力的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师傅 ,所以不能给你指点迷津,只能用力的顶了

网友:
飞的真好! 音乐也相当的美!
桨好象是1047或9047吧?这个机型不妨试下快速桨1060或9050,兴许飞行更稳定.另外要多练习各个方向的转弯和滚转,形成强烈的条件反射后,再追求动作质量的完美.比如飞机水平转弯,在打副翼的同时,跟上方向舵和升降舵,做到不论在什么姿态下都不会错舵,熟练以后,下一步就要追求动作质量了,使飞机在转弯时即不掉高度,又保持均匀的飞机速度和流畅的飞行轨迹.其实说的比较简单,做起来还是相当难的,另外,飞机最好选国外比较流行的几款机型,因为这些机型已经得到国外顶尖高手的验证,算比较成熟.小伙子飞到这种程度了,再提高,难度会更大,选择一款性能一流的成品机显得十分重要(不建议自己造,那已是初级练习阶段做的事了),电子设备的选择也很重要,比如舵机线性、回中、反应速度的快慢,会直接影响飞行的动作质量,特别是室内飞行,舵机的微小变化反映到飞机上,动作都会有较大不同。

呵呵!小伙子再加把劲,未来属于你!

楼主:
多谢师父的指点!我们现在正感到迷茫呢!有了师父的指点,看来够这俩小仔练一阵子了

我们用的就是9047浆,我们会在飞机上也多考虑的多一些。

希望以后得到tiana999师父更多的关注和点拨。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