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图片 怀疑尾推有问题的016是外贸单的退货

楼主(2009-03-31):
1.  那批尾推有问题的016(RTF版本),因为皮带装反了(和说明书上不一样 ),
     导致 行程出现问题,克服大桨反扭力时行程不对(占总行程1/3)

2. 我的016(ARF版本),尾推最后检查了一下,皮带没有装反,与说明书一致,克服大桨反扭力时行程占总行程2/3)

3.注意,下图说明书中的皮带装法是错误的!

网友A:
未明白ls說的皮帶裝反了與行程有什麼關係~
而且行程所指的是尾推行程嗎~尾推行程不是只與陀机位置和尾陀行程有關嗎?

网友:
是吗 ?应该在厂子门口打横幅,贴标语,堵门,砍砖头,堵厂子货车,给美国质检打电话告知飞机含有三氯氰胺。。

网友:
我不管  飞机飞不起来就是垃圾。

网友:
怎么上016了?
450比016问题少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明白ls說的皮帶裝反了與行程有什麼關係~
而且行程所指的是尾推行程嗎~尾推行程不是只與陀机位置和尾陀行程有關嗎?

有关系!就是因为RTF版本皮带装反了,才导致尾推行程问题

网友B:
我个人一点猜想,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皮带2种装法都可以,不同之处在于尾桨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
对应尾桨的转动方向,可以调整尾桨夹的朝向,
即尾桨夹的不同安装方法可以导致正螺距或者负螺距,
然后安装尾桨,
保证风是往右吹就可以了,正对尾巴方向。

具体来说,就是吧尾桨夹和变桨距的滑块链接的球头打开,
然后把尾桨夹转动180度,从另外一个方向跟滑块链接上,
两个尾桨夹都这样处理一下,螺距方向就变了。
通过这样的处理,配合尾桨转动的方向,就可以保证风是向右吹的,让飞机不自旋。

LZ试试看,看看尾桨是顺时针转锁尾效果好还是逆时针转锁尾效果好。

另外锁尾以后的行程大小我觉得可能主要跟油门和大桨桨距的曲线配合有关系,如果油门大一点桨距小一点,行程可能会比较接近中间一点吧。016的尾桨比较小,要产生足够的推力的话转速可能要高一点。无刷锁尾的效果要好于有刷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一点猜想,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皮带2种装法都可以,不同之处在于尾桨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
对应尾桨的转动方向,可以调整尾桨夹的朝向,
即尾桨夹的不同安装方法可以导致正螺距或者负螺距,
然后安装尾桨 ...

你的分析过程和原理是没错!
但是,你忽略了实际情况。造成这个现象的是由于尾变距连杆偏短后造成的!
我来帖几张图片给你看看,这是从“说明书”上拍下的照片,非印刷体的字和指示箭头是我添加上去的。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你可以从图二中看出,机头朝左、尾巴朝右、侧看飞机的时候(下同这个方向来分析),若皮带也按说明书中的方法扭转、安装的话,尾桨的旋转反向(下同)是逆时针的。

      问题这就来了:

1、你继续看后几张图片(图三、四、五)的话,会发现桨又成了顺时针转动了……

2、从图三中可以分析出:哪有将桨叶的随边导边来用的呢?

3、从图六、七可一看出,变距球头连杆的长度已定死了,若按图二的运转反向,当变距滑动组件(图七中被标有箭头和已组装字样的零件)已经与尾桨横轴相碰了后,尾桨的螺距还是不够!

4、当你完全按说明书安装、设定的话,那你在试飞的时候就会发现:尾桨的螺距是“负”的(相对于:机尾对着自己,尾桨的风吹向右为“正”螺距时),尾桨产生的推力(实际这时候是产生了拉力了——风吹向了左)向右了,机头就会强烈地左转而形成猛烈地自旋,控上的左右转操纵杆即便是打到了头也不能停止自旋!

       要想改变尾推的力量和方向,只有增加连杆的长度后才能实现!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连杆的长度已经定死了。想用调整大桨那套方式来增加连杆长度,显然,在这里是行不通了!

       因而,改变皮带的扭转方向成了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即,让尾桨的转动方向符合图三、四、五中的模样。

       这样来看,最大的可能性是ESKY在印刷“安装图解”的时候,将图二中的皮带扭转方向画错了!

      所以,必须要将图二中的皮带反向扭转180°后安装,这才是正确的!

网友:
从说明书上看来确实有冲突,
尾桨的安装方向确定了之后,皮带传动方向也只能唯一确定,
但是跟说明书上说的方向刚好相反。
尾变距杆也确实短了,而且靠近尾波箱有一小段几乎不能用。
还是那句话,
LZ没有直接上450真是可惜

网友:
黑人老大做事真严谨,佩服佩服

楼主:
得谢谢黑哥!
因为 从黑哥 告诉我的情报,
我才知道 我的 机器 尾桨 转动方向和RTF版本的出厂 设置是不一样的(RTF 的不对)!

发这贴,告诉那些买了RTF 版本人!
就是 这个机器装对了的话和 正常机器 一样
我群里面 有个人用高转速 地螺距的方法 去试验了,原厂的RTF 机,这样也根本飞不起来

网友C:
LZ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的

《LZ的电直之路,从005到016到……感谢LFCQ黑人老大的无私帮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的

《LZ的电直之路,从005到016到……感谢LFCQ黑人老大的无私帮助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就是喜欢挑战高难度的

《LZ的电直之路,从005到016到……感谢LFCQ黑人老大的无私帮助 》

我的电直之路说来好笑啊!
1、5年前1500多买了架先豪的、类似004的电动直升飞机——飞不起来!5年后塑料老化了,轻轻一碰散架了……
2、半年前一朋友送我一架ESKY的013——因还是不会飞,然炸过后猛练FMS,总算会起飞降落了……
3、然后入手LAMA V3练习,同时,也开始了折腾……
4、觉得016比较漂亮,价格尚可,于是又买了架016回来……
5、为了减少炸机维修成本,请了004来练手……
6、因为价格合适,又入手了非耐克斯“闪客”450 V2电直……

我走的是条“曲线救国”方针……

网友:
送黑人013的模友真有眼光,好人呀

楼主:
 我都是自己买的

楼主:
我的电直 之路
环奇817 -> 005 -> 016
环奇817是个不错的东西
性能比不上v3
但是 经摔!加上廉价!
 就是适合不会飞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nk:

你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