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小齿盘的问题哈

楼主(2009-03-31):
GF小齿盘那个螺丝拧紧了,盘面就会倾斜,螺丝不紧能飞吗?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估计是单向轴套或者小齿盘是歪的,换个看看?

网友B:
拧的差不多就行,我从来没飞过,放心。

楼主:
斑竹老大,轴承套和小齿盘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只要不拧很紧变形就不是很严重,飞机启动的时候有抖动是否跟这个问题有关?
楼上的兄弟,那个不拧紧会不会掉出来。。。

网友C:
我现在也不拧很紧了,感觉小齿的塑料会把螺丝吸紧

网友B:
小齿盘和飞机抖动关系应该不大,只要不是偏的很严重,启动抖动是否大桨没甩直?
我是拧的差不多就行,我从来没有掉出来过,塑料有些摩擦力能卡住。

网友D:
不用很紧,担心的话上点螺丝胶就好

楼主:
昨天把大桨拆了启动,还是震动,主轴低速状态有抖动,高速就好了很多。副旋翼有双桨,不知道是震动引起双桨还是双桨引起震动。这机器还真难调,调不好就不上天。

网友E:
上螺丝胶,不用拧的很紧,以免引起单向轴套变形。 不用太担心这个螺丝会松脱,除非你一直不炸机,因为炸机必拆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