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教我/OS.15

楼主(2009-03-31):
请问我的OS.15没有轴承的那种型号/..上天全速为何总是两叁分钟就死火.好象很热的.请问各位大哥有何办法解救/教教我//

网友A:
贫油了!需要调整一下油针。

网友B:
开大你的主油针~!~!地面没有调试好就上去,炸机的机会多多~!~!~

楼主:
多谢两位的回复. 在地面高低速都没事很正常..上天就88....待我加大油针再调试后回复两位大哥//

网友B:
地面调试好了,拿飞机机头向上45度,向下45度,没有问题就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