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s 25发动机 求助

楼主(2009-03-31):
gms25级
发动机
副油针调乱了
用过的朋友能帮给个初始参考位置么 另外 这发动机是不是需要多磨呀 磨了180cc一箱半的素油 还是很不稳定 启动一段时间就熄火~!
谢谢大家帮忙啦!

网友A:
先把油门开到最大,从进气口看喷油口和副油针头,调节成喷口和油针对平,也就是油针差一点进喷口里面了,小油门启动引擎,一点一点的微调了~~!
还有就是掐油路的方法,看是贫油还是富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