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这个采鸟

楼主(2009-03-31):
我是一个菜鸟,刚买的第一架飞机还在邮递途中.是一款Kasana 50像真特技机空机.请问各位前辈:
1.像我这样什么装备都没有的入门菜鸟还须要配备什么装备和材料和工具.....请尽量详细列表;
2.对发动机规格要求的描述中,同一级别规格的引擎有不同的描述方式,哪为前辈能给列一个对照表让菜鸟能一看明白;

网友:
别飞什么特技机了,先飞飞模拟器,再入手练习机,从最基本的开始吧,不然会打击你的积极性!

网友:
1如果是RTF的 基本就齐了 要准备的就是电池和螺丝刀之类的  另外AB胶也是常备品 以后自己修修补补是常事
2没明白你说的是啥,或者你把看到的规格先列出来?

一楼说的很正确 想飞好踏实练模拟器

网友:
准备好大米

网友:
你说固定翼的 fatana? 50级发动机?特技机?
如果真是菜鸟(看着也是,买这飞机的肯定不会来这里问)给你一个建议,赶快退货。
没啥好说的,如果知道你的情况还卖给你的肯定是奸商。太不负责任了。
如果你强行要飞,,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带你飞,你飞机的寿命离地不会超过30秒。并且买好保险,烧好香,千万别撞人身上。
不过我估计你发动机都可能搞不定,飞机能离地或许都高看你了。
如果你有人带或者飞过基础机型例如塞斯纳之类,我收回刚才的话。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我在买第一款飞机(Katana 50 特级机)之前已经在模拟器上练习很久了,而且练的就是这款机。我的情况是没有实际操作过,包括没有发动机及遥控器的调试经验,没有飞行经验,没有任何工具材料及装备(除了一个天地飞8通遥控器),身边也没有玩模型的朋友。

网友:
最后建議是~因為模擬和真机是有差別的~还有真机涉及調机的問題~先收這部机~買個塞斯纳之类的四通飛~飛得好了~會了基本調校和維修~再找個老鳥帶你飛 katana 50~

网友:
没有老鸟带 感觉很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买第一款飞机(Katana 50 特级机)之前已经在模拟器上练习很久了,而且练的就是这款机。我的情况是没有实际操作过,包括没有发动机及遥控器的调试经验,没有飞行经验,没有任何工具材料及装备(除了一个天地飞8通遥 ...

模拟器不能替代真机。否则按照你的逻辑我们的飞行员只要模拟就可以直接上j10了。你说还需要初级教练机,中/高级教练机吗?
给你个建议,退货,或者你有信心的话封存,直接上对你自己的安全,对路人,对花花草草的安全都是威胁。
没有任何飞行经验的话可以先上塞斯纳,翼龙。
发动机没有人带会直接打击你的信心,应该先上电的。
而且我估计你飞好了以后,50级以下电动动力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当地的老鸟带差你一起飞,你会省心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