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飞450 机15C的电池够用吗价格贵吗?

楼主(2009-03-31):
调查一下飞450 15C电池够用吗价格贵吗?
1500毫安15C 11.1V 83
1800毫安15C11.1V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2200毫安 20C的吧!!!

网友A:
够不够用 是看你准备怎么飞,
悬停刚好,航线也行,3D也行,不过飞后两种,可能很快电池就会完蛋,飞机也许秒炸;
价格贵不贵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相比 20C的电池很便宜了。

不过鉴于 目前市场上电池虚标严重的现状
想要保证15C就卖20C的
想要保证20C的就卖25C的
只有这样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不够用 是看你准备怎么飞,
悬停刚好,航线也行,3D也行,不过飞后两种,可能很快电池就会完蛋,飞机也许秒炸;
价格贵不贵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相比 20C的电池很便宜了。

不过鉴于 目前市场上电池虚标严重 ...

高见

网友:
大家一般用的都是什么电池.价格怎么样.

网友:
15c飞航线足够
我的15c电池实测航线电流在13安左右,可以轻松飞10分钟
航线平均电流不一定比悬停高,因为很多时候油门放得比悬停低,省下的电流和舵机的耗电基本抵消

网友:
关键是15C能达到多少,价格这么低不会用什么好电芯的。
电芯的标准,容量、内阻(C数)、循环,样样都可能虚标。

网友:
市面上买的标15C的锂电,100%不够飞航线的。要不LZ可以试试~~~

网友:
电池问题

现有批EMAX电池特价处理,有需要可以M我QQ:52628101

网友:
我的电池是DIY的18650 3S 15c左右,不是A123 。50来块一块

网友:
用A123的电池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