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飞450 机15C的电池够用吗价格贵吗

楼主(2009-03-31):
调查一下飞
机
15C
的
电池
够用吗价格贵吗?
毫安
15C 11.1V 83
元
毫安
15C11.1V
元

网友A:
看练习什么动作,如果只是练习悬停的话,10C的就够了,但做一些动态变化较大的特技动作就需要较大的放电电流,建议20C以上。
不同C数的电池主要区别在于内阻的大小,内阻越小,大电流放电能力越强。

网友B:
电池要选好!保护更重要……

网友C:
买电池还是要看质量,好的电池可以玩多几十个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