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熄火降落好实现吗

楼主(2009-03-31):
貌似450身材较娇小,大浆太轻,很难实现熄火降落

网友A:
2米以内好实现

网友B:
还用没想过450用熄火直接炸下来好了,也不会炸样和熄火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C:
一样吧 螺距控制好 理论多高都可以

网友D:
能,,,,,,一定能

网友E:
450 能够熄火降落 已经测试N次了 呵呵 但是 桨的面积小转速补不上去控制比较困难,推杆只有一次机会一定要控制的很好才行,我在15-20米测的。

网友:
螺距控制好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F:
可以是可以,要控制好,机会只有一次

网友G:
要用重的桨
木桨不用考虑了,储存的能量不够

网友H:
重的桨又会影响3D的性能吧。

网友I:
木桨只试过20米以内的~手感要求更高了~

网友J:
 哪位高手发个450熄火降落的视频看看

网友K:
什么桨都可以,什么高度都可以。关键是技术。。。呵呵

网友L:
目前只做过5米的450熄火降落,有风的时候做最好

网友M:
买了碳杆准备练习呢,看来不必了,还是先打基础吧!

网友N:
理论是越高的越好降落,靠450自身重力,用满负螺距,在下降过程中,由于气流影响,将维持大桨在某个转速上,快接近地面后,调节操纵杆,使螺距为正螺距,这时飞机会飞起来,然后控制飞机慢慢降落。
由于是靠450自身重力的能量使大桨在某个转速上的,所以一旦用正螺距调节飞机降落时,将会损耗大部分能量,大桨的转速会急剧下降,这时就只有一次降落的机会。

网友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QkNno059XQ&feature=PlayList&p=8A20228061A76F63&playnext=1&playnext_from=PL&index=2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buICrU4s0Q